[其他] 夏日炎热,拆一个随身风扇加type-c充电口,请大家看看风扇是不是无刷电机

楼主(2022-08-15):
办公室这几天热的不行,空调口坏了,把之前礼品店买的一个小风扇带到办公室桌子上,风扇三档调节,风力还挺大的。
原来是micro usb接口,之前买了很多TYPE-C接口,顺便给加上去,与时俱进。
另外请大家看看这个风扇是无刷的吗,两根线。

网友:
显然是无刷的

网友A:
是无刷的电机,主板带有三档风速控制及手电筒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的电机,主板带有三档风速控制及手电筒功能。

请教下,这个电机只有两根线,无刷也可以只有两根线的吧

网友B:
不用拆就能看出来,是无刷电机。

网友C:
亲,C口插座加电阻没有?不加插PD协议的C口充电器不出电压呢?

我前几天刚发帖求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C口插座加电阻没有?不加插PD协议的C口充电器不出电压呢?

我前几天刚发帖求助过。 ...

没加电阻,PD充电器无法充电,只能用普通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就能看出来,是无刷电机。

那就太好了

网友D:
看第一张图就知道是无刷电机了

网友E:
这个洞我教你如何捅出漂亮的洞,必须加50m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第一张图就知道是无刷电机了

那可以用很久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洞我教你如何捅出漂亮的洞,必须加50m才行

我也就是用烙铁烫了洞用用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洞我教你如何捅出漂亮的洞,必须加50m才行

把李团长惹急了,别说50M,不把他的意大利炮拉出来就不错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李团长惹急了,别说50M,不把他的意大利炮拉出来就不错咧

为了50m要拉意大利炮,过分了

网友:
是无刷电机

网友:
应该是无刷,可惜4绕组和4叶片容易共振,应该设计成3叶片或5叶片好些,或者6绕组铁芯。

网友:
可以确认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个电机只有两根线,无刷也可以只有两根线的吧

电机内置驱动,调速是靠升压实现的

网友:
是直流无刷电机即永磁直流电机,他的电线从定子接出,因为定子是线圈,转动部份是磁体。故无碳刷。一般共有两根引线,三根引线的有的是有一根测温信号线起保护风扇电机的作用,或者类似于cpu风扇里用于转速侦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