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32G正品闪迪U盘拆解!

楼主(2022-08-15):
2015年京东买的闪迪32G-3.0接口U盘,好像六十多,当时还算大容量吧。洗衣服忘掏出来了,直接翻滚了半个多小时,想起来已经结束了。无奈拿出来甩了半天,又吹了会热风。第二天按网上拆解办法费劲巴拉的好歹打开了,就是装好之后再用卡扣松垮了。软件测试应该是正品,随便看看吧。

网友A:
十有八九是假货,闪迪这个牌子一般用自己的主控,还没见过用第三方主控的。

网友:
这个盘 质量还行吧   速率还可以

网友:
你的意思是没淹死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假货,闪迪这个牌子一般用自己的主控,还没见过用第三方主控的。 ...

这不就是用的自己的主控吗?

楼主:
芯片上都是闪迪的logo,但软件测试是群联和镁光!

网友:
经常洗一洗更健康

网友:
洗衣液还是有一定腐蚀性的,既然拆开了就用酒精仔细清洗清洗吧

网友:
最好还是使用专用工具测试一下

网友:
之前有个32G的U盘,本来用得好好的,结果丢衣服里忘记了放去洗衣机洗了
过一会想起来去拿出来,用电吹风吹干了又放了两天,插上去还能识别
又用了两天才发现会随机丢失文件,最后扔了。

网友:
洗衣机里出来的拆开拿清水彻底洗干净,吹干或者烘干,一般都没事。

网友C:
闪迪优盘的质量比渣士顿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优盘的质量比渣士顿好多了。。

金士顿正品品质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买到正品很难

网友:
洗衣机里出来的拆开拿清水彻底洗干净,吹干或者烘干,一般都没事

网友:
应该正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正品 这pcb的做工就不像山寨货

网友:
正品闪迪U盘

网友:
水不是很脏的话,晾干能用的概率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用的自己的主控吗?

楼主自己说群联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假货,闪迪这个牌子一般用自己的主控,还没见过用第三方主控的。 ...

闪迪有用群联主控哦,用软件看主控版本PMAP就是群联主控(马甲),这个U盘是CZ48,手里同款跟这个一模一样,可以自行百度CZ48拆解,里面PCB都一模一样 区别是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