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OpenLog 使用问题求教(制作GPS轨迹记录仪)

楼主(2022-08-15):
最近在做一个徒步轨迹记录器,之前用windows手机,有个小软件记录,可以关屏,也相对省电。现在的安卓手机,体积又大,又费电(记录时得一直亮着屏幕,一灭屏软件就不记录了,或者要开地图软件在后台运行),反正很不爽,于是就自己搞了一个小盒子出门带身上,用内存卡记录gps数据,回头复制到电脑上查看存档。东西基本完工,但调试过程中多次通电,导致OpenLog 文件编号从001到2065了,强迫症表示很难受,想让它回到001.TXT,看了半天说明文件,鸟文翻译着看,大概看懂了它是有命令模式可以输入特定的命令实现基本的文件操作以及改变设置参数。但说明文件里没看到具体用哪些命令实现这些功能,有在用这个模块的前辈指导一下,怎么把文件名回归到001,谢谢!

OpenLog是一个开源工程,产品介绍:https://learn.sparkfun.com/tutorials/openlog-hookup-guide

网友:
然后看代码中 这个“4”好像也是重置为新系统配置的!

网友A:
set 命令的一个参数可以重置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 命令的一个参数可以重置序号

确实有这个功能模式。那么问题是如何让模块进入到这个模式??

网友:
不懂  顶一下

网友:
小米手环  或者运动app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这里好像告诉你了需要在config.txt操作

第四个数字改成2就是Command Mode.模式,然后断电重启,就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命令了!

其实看不懂英文,仔细看也大约能看懂,详细的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好像告诉你了需要在config.txt操作

我要的命令代码,

网友:
还是双电池的

网友C:
感觉很有趣的东西,不过又觉得用不上啊,GPS模块加单片机不就搞定了,GPS模块明码输出,单片机写一下TF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命令代码,

https://github.com/sparkfun/OpenLog/wiki/Command-Set
这里有个说明。然后这里也有一个说如何重置编号,你可以试试!
https://github.com/sparkfun/Open ... uecomment-133188145

网友D:
华为手表可以记录运动轨迹,速度也能记录,买个成品功能完善。

网友B:
新版中好像设置是“5”
//Change how OpenLog works
//1) New File Mode: Turn on unit, unit will create new file, and just start logging
//2) Append File Mode: Turn on, append to known file, and just start logging
//3) Command Mode: Turn on, sit at command prompt
//4) Rotate Mode: Turn on, append data to current log file until it becomes to big,
//    then move on to next, rotating to overwrite first one after max file count has been reached
//5) Resets the newLog file number to zero
//6) Change the escape charater
//7) Change number of escape characters needed to enter command mode
//8) Change max file size for rotate mode in MB
//9) Change max number of files in rotate mode
void systemMenu(void)
{
  byte systemMode = EEPROM.read(LOCATION_SYSTEM_SETTING);

  while (1)
  {
    NewSerial.println(F("\r\nSystem Configuration"));

    NewSerial.print(F("Current boot mode: "));
    if (systemMode == MODE_NEWLOG) NewSerial.print(F("New file"));
    if (systemMode == MODE_SEQLOG) NewSerial.print(F("Append file"));
    if (systemMode == MODE_COMMAND) NewSerial.print(F("Command"));
    if (systemMode == MODE_ROTATE) NewSerial.print(F("Rotate"));
    NewSerial.println();

    NewSerial.print(F("Current escape character and amount: "));
    NewSerial.print(setting_escape_character, DEC);
    NewSerial.print(F(" x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max_escape_character, DEC);

    NewSerial.print(F("Rotate mode max file size (MB) and max file count: "));
    NewSerial.print(setting_max_filesize_MB, DEC);
    NewSerial.print(F(",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max_filenumber, DEC);

    NewSerial.println(F("Change:"));
    NewSerial.println(F("1) Mode to new file logging"));
    NewSerial.println(F("2) Mode to append file logging"));
    NewSerial.println(F("3) Mode to command prompt"));
    NewSerial.println(F("4) Mode to rotate logging"));
    NewSerial.println(F("5) Reset new file number"));
    NewSerial.println(F("6) Escape character"));
    NewSerial.println(F("7) Number of escape characters"));
    NewSerial.println(F("8) Max file size (MB) in rotate mode"));
    NewSerial.println(F("9) Max file number in rotate mode"));

#if DEBUG
    NewSerial.println(F("a) Clear all user settings"));
#endif

    NewSerial.println(F("x) Exit"));
    //Print prompt
    NewSerial.print(F(">"));

    //Read command
    while (!NewSerial.available());
    char command = NewSerial.read();

    //Execute command
    if (command == '1')
    {
      NewSerial.println(F("New file logging"));
      EEPROM.write(LOCATION_SYSTEM_SETTING, MODE_NEWLOG);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return;
    }
    if (command == '2')
    {
      NewSerial.println(F("Append file logging"));
      EEPROM.write(LOCATION_SYSTEM_SETTING, MODE_SEQLOG);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return;
    }
    if (command == '3')
    {
      NewSerial.println(F("Command prompt"));
      EEPROM.write(LOCATION_SYSTEM_SETTING, MODE_COMMAND);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return;
    }
    if (command == '4')
    {
      NewSerial.println(F("Rotate logging"));
      EEPROM.write(LOCATION_SYSTEM_SETTING, MODE_ROTATE);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return;
    }
    if (command == '5')
    {
      NewSerial.println(F("New file number reset to zero"));
      EEPROM.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LSB, 0);
      EEPROM.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MSB, 0);

      //65533 log testing
      //EEPROM_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LSB, 0xFD);
      //EEPROM_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MSB, 0xFF);
      return;
    }
    if (command == '6')
    {
      NewSerial.print(F("Enter a new escape character: "));

      while (!NewSerial.available()); //Wait for user to hit character
      setting_escape_character = NewSerial.read();

      EEPROM.write(LOCATION_ESCAPE_CHAR, setting_escape_character);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NewSerial.print(F("\n\rNew escape character: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escape_character, DEC);
      return;
    }
    if (command == '7')
    {
      NewSerial.print(F("\n\rEnter number of escape characters to look for (0 to 255): "));
      int choice = getSerialByte();
      if (choice >= 0)
      {
        setting_max_escape_character = (byte)choice;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ESCAPE_CHAR, setting_max_escape_character);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

      NewSerial.print(F("\n\rNumber of escape characters needed: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max_escape_character, DEC);
      return;
    }
    if (command == '8')
    {
      NewSerial.print(F("\n\rEnter max size of log files in MB (0 to 254): "));
      int choice = getSerialByte();
      if (choice >= 0)
      {
        setting_max_filesize_MB = choice;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FILESIZE_MB, setting_max_filesize_MB);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
      NewSerial.print(F("\n\rMax log file size in rotate mode now (MB):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max_filesize_MB, DEC);
      return;
    }
    if (command == '9')
    {
      NewSerial.print(F("\n\rEnter maximum log file number in rotate mode (0 to 255): "));
      int choice = getSerialByte();
      if (choice >= 0)
      {
        setting_max_filenumber = choice;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FILENUMBER, setting_max_filenumber);
        recordConfigFile(); //Put this new setting into the config file
      }
      NewSerial.print(F("\n\rMaximum filenumber in rotate mode: "));
      NewSerial.println(setting_max_filenumber, DEC);
      return;
    }
#if DEBUG
    //This allows us to reset the EEPROM and config file on a unit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to an
    //older unit that is upgraded/reflashed to newest firmware
    if (command == 'a')
    {
      //EEPROM.write(LOCATION_BAUD_SETTING,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SYSTEM_SETTING,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LSB,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FILE_NUMBER_MSB,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ESCAPE_CHAR,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ESCAPE_CHAR,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FILESIZE_MB, 0xFF);
      EEPROM.write(LOCATION_MAX_FILENUMBER, 0xFF);

      //Remove the config file if it is there
      SdFile myFile;
      if (!sd.chdir()) systemError(ERROR_ROOT_INIT); // open the root directory

      char configFileName[strlen(CFG_FILENAME) + 1];
      strcpy_P(configFileName, PSTR(CFG_FILENAME));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config file. 'config.sys' is probably a bad idea.

      //If there is currently a config file, trash it
      if (myFile.open(configFileName, O_WRITE)) {
        if (!myFile.remove()) {
          NewSerial.println(F("Remove config failed"));
          myFile.close(); //Close this file
          return;
        }
      }

      NewSerial.println(F("Unit has been reset. Please power cycle"));
      while (1);
    }
#endif

    if (command == 'x')
    {
      //Do nothing, just exit
      NewSerial.println(F("Exiting"));
      retur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有趣的东西,不过又觉得用不上啊,GPS模块加单片机不就搞定了,GPS模块明码输出,单片机写一下TF卡 ...

这个模块就是个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写tf卡,我不会这么高端的编程,只能买成品模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中好像设置是“5”

发送5给模块,模块有回应,4也试过了
但文件编号还是没回到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5给模块,模块有回应,4也试过了
但文件编号还是没回到001

串口有没有回显 “System Configuration”  要回显这个才能设置!
然后设置完成后  是下次上电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有没有回显 “System Configuration”  要回显这个才能设置!
然后设置完成后  是下次上电生效
...

搞定了,又仔细看了一下说明文档,数字4是二级命令,要先执行"set"命令,然后再执行“4”命令。

先用“?”调出帮助文档,里面有命令清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又仔细看了一下说明文档,数字4是二级命令,要先执行"set"命令,然后再执行“4”命令。

先用“? ...

和很多boot一样的 在引导里面修改的!  可以了就行了,鸟语实在是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手表可以记录运动轨迹,速度也能记录,买个成品功能完善。

我可以说买不起吗,我这个直接成本就这个记录模块,gps模块拆机的,天线自己调的,外壳和pcb是jlc免费撸的,剩下一点阻容感大部分也是拆机,然后红包撸了一点

网友:
jlc还能免费3D打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