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如何进行量产并写入联想硬盘保护系统iSO镜像文件

楼主(2022-08-15):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必须要U盘量产软件支持量产成CD-ROM驱动器

网友:
用chipguines查看主控,如果是群联主控可以直接用写镜像工具,其他主控就用量产软件

网友:
用ChipGenius查出优盘的主控厂商和主控型号,再找到相关型号的量产软件对优盘进行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