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灵越3480AIO一体电脑底部有个按钮,不知什么功能用途?

楼主(2022-08-15):
用了三年才发现,试着按了一下,电脑没反应,不知干什么的?

Dell Inspiron 3480 AIO

楼主:
参考23楼坛友的示意图,经过验证,此为显示屏自检按钮,操作方法,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底部的自检按钮,再按开机键,即可开始运行内置的液晶屏检测程序,轮流显示红绿蓝白等纯色,可以用于验机或维修,看出液晶屏是否完好、是否有亮点暗点等。

操作视频:

网友:
Display Built-in Self Test Button,显示屏自检按钮

网友:
看说明书,可能是关显示器,休眠等功能...

网友:
螺丝孔堵片吧?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取消了reset键,盲猜是对外输出时关闭自己屏幕的按键,楼下继续猜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设计有复位键但没接省了几毛钱,有的设计上都有后期利润问题能省的都省掉了

网友:
关机断电,长按,试试看是不是bios放电重置的。

网友:
这么隐蔽,不要轻易按,是不是恢复建

网友:
估计是设置分辨率太高黑屏了按键可以复位从新设置。

网友:
重启或者是息屏吧!我记得前公司联想的一体机底下也有一个,就是重启,但是要长按。

网友:
显示器模式按钮

网友:
能不能按动?按不动的话怀疑是和带音响的显示器使用的一个模具,音响3.5mm接口

网友:
联想一体机也有类似按键,功能是切换屏幕显示源,可以理解为用一体机的显示器,作为其他设备的显示器。
你用机顶盒或者另外一台电脑,连接这台一体机的显示输入端口(一般为HDMI),一体机不开机,外接设备开机,然后按这个键,如果正常显示,就说明是这个功能。

网友:
复位键吗?!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欲知详情,静观拆解。
盲猜是也空的,里面啥也没有。

网友:
这个按钮是让按按钮的人短暂失忆的按钮,其实你按下的时候已经知道是干什么的了,但是按钮的功能让你忘记了,所以你觉得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说不定是内置音箱的开关

网友:
按上去没有咔哒的感觉,就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