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句,别用充电电池去试那种用电池的封口器,会挂

楼主(2022-08-15):
最便宜那种用电池的封塑料袋口的塑封器,作死用铁锂试了下,没几下就没电了,然后电池挂了,冲不满电了

网友A:
没有保护板嘛?那个就单纯给电阻丝供电,难道过放了?

网友:
感觉是过流了

网友B:
我估计设计的就是赌你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设计的。
换上铁锂,电流大,然后发热快有高,电池卒。

网友C:
封口器是装几节干电池的。

网友:
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喝开水

网友D:
封塑料袋口的塑封器这是要大放电流的动力电池才行  普通的

网友E:
什么原因?短路了?

网友F:
那个封口器电流有好几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短路了?

本来原理就是短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封口器电流有好几安

直接短路,不是好几A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塑料袋口的塑封器这是要大放电流的动力电池才行  普通的 ...

2节5号电池位能放啥动力电池,便宜i货,就是玩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口器是装几节干电池的。

干电池耐操,死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设计的就是赌你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设计的。
换上铁锂,电流大,然后发热快有高,电池卒。 ...

那倒是有可能,不过对于数码之家的坛友来说还是会有点想尝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板嘛?那个就单纯给电阻丝供电,难道过放了?

14500的铁锂,哪来的保护板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试过,3V,大约3A,阻值1欧左右。功率接近10w。

网友:
如果短路阻值为零,发热的就成了电池内阻,还怎么封口。

网友G:
封口器我有啊,用2个碱性电池的,没说要多大电流啊。

网友:
  言之有理,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封口器我有啊,用2个碱性电池的,没说要多大电流啊。

我已经万年不碰碱性电池了,以前用红包撸了一堆的倍量,够用了,要用大电流的就上铁锂,老王家的7毛铁锂也撸了一堆。碱性漏液是是实在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