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crcpy 教程—教你打通手机和电脑

楼主(2022-08-15):
昨天为大家推荐了一款《打通手机和电脑的开源神器 Scrcpy》,从留言中可以看出小伙伴们对这个工具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让很多平时较少接触此类工具的朋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本来只想低调地安利一个工具来着,但是看这个情况,还是为大家做个详细的教程比较好,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通过这篇教程来了解清楚。
当然还是先说明一下这个「Scrcpy」,它是能让任何安卓手机都能够直接通过有线/无线的方式连接电脑进行投屏,甚至还能让电脑反向控制手机的工具。
关注「最美应用」公众号,后台回复「spy」,可以获取下载地址和官方文档等内容。

▎下载说明
在下载页面,可以看到最新的版本(Latest release)和更新日志(Changes),看不懂的话可以用谷歌翻译翻一下。
更新日志的下面,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介绍,比如关闭手机屏幕,复制粘贴等,这个我们后面一起说明。
再往下拉就是下载地址了:
这里只提供了 Windows 端的下载地址,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系统(32/64位)下载压缩包即可;压缩包里包含了 Android ADB 工具包和编译好的 Scrcpy 启动程序,直接双击打开即可使用,主要是方便不会用命令行的朋友。
*其实更好用的方法是直接在解压后的文件夹内,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在当前目录打开命令行/Windows powershell」,然后直接按照相关命令操作即可,具体命令介绍在后面。
但是使用 macOS 的朋友,就没有这么方便的打包程序用了,教程在官方文档里都有,不过还是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是要有一点基础知识才行的,你必须要认识电脑上的「终端」这个东西,所有操作都需要在它里面完成。
第一步:安装 Homebrew;
Homebrew 是一个 macOS 平台的软件包管理工具,可以用来安装、卸载、升级各种各样的终端工具,相当于没有界面的应用市场,我们现在主要是需要用它来安装 Scrcpy,至于它都能用来干什么就要由大家自行发现了。
即使不懂怎么回事,也是可以用的,只需要打开 macOS 的「终端」,输入下面这行安装 Homebrew 的命令然后回车即可:
*这行命令也会添加到后台回复里
第二步:安装 Scrcpy;
如果你的网络环境不好的话,安装 homebrew 可能就要很长时间,也可能失败需要重新安装,这个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成功安装完 homebrew 后,终端会恢复到输入命令的模式,这里只需要再输入一行命令就可以安装 scrcpy 工具了:
brew install scrcpy
第三步:安装 ADB 工具;
adb 工具是所有安卓设备都会用到的东西,最基础的版本也可以通过命令来实现手机的开关机、恢复出厂、进入线刷、卡刷模式等功能,而 Scrcpy 也是通过利用这个工具来实现的对手机的控制。
安装命令是:
brew cask install android-platform-tools
装好后只需要输入命令「scrcpy」就可以使用 Scrcpy 工具了。

▎ADB 工具的基础命令介绍
不管是 Windows、macOS 还是 Linux,都可以使用 adb 工具,对安卓设备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也要注意看哦,和使用 scrcpy 还是有关系的:
1. adb devices
用来查看当前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的设备,这也是用来检测是否可以使用 scrcpy 的基础命令,如果输入此命令后,可以在终端里看到你的设备 ID,像这样:
那就说明你的设备已经成功连接电脑了,可以开始使用 scrcpy 了,同时这个 id 也可以记下来,用来实现操作后面的多设备连接;
如果没有显示设备 ID,那说明你的手机还没有完全连上电脑,此时打开 scrcpy 就会出现报错信息:
ERROR: adb push returned with value 1
这里需要进行一些简单设置,很多安卓机都默认关闭了「USB 调试」,还有很多手机把数据线默认设置成了仅充电,这都是不行的,需要大家打开手机的「开发者选项」并开启「USB 调试」,有的手机还需要打开「USB 调试安全模式」。
很多手机的「开发者选项」也是隐藏的,可能需要在关于手机里连点几次系统版本号才能打开这一选项。
*如果已经显示了 ID,打开 scrcpy 还是没反应,那我暂时就没有办法了,可能是电脑系统原因,也可能是项目的问题。
2. adb tcpip 5555
这个是用来设置 adb 无线连接端口号的,一般默认是 5037,也可以按照开发者的推荐设置成 5555,避免冲突,设置完之后就可以通过无线连接手机了。
3. adb connect 192.168.1.xx:5555
这个是无线连接手机的命令,当手机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的情况下,通过查看自己手机获取的 ip(一般在设置,WiFi 里),就可以用这行命令将手机和电脑连接起来,无需数据线,远程实现 scrcpy 的功能,不过在 WiFi 速率低的情况下可能延迟会比较大。

▎Scrcpy 基础操作介绍
这些内容官方文档里都有,主要是给懒得看或者看不懂英文的小伙伴简单说明一下~
1. 打开 scrcpy 的操作:
Windows:
a. 直接双击打开启动程序;b.通过 cmd 或者 Windows powershell 输入 命令 scrcpy 启动程序;
macOS/Linux:
终端输入命令 scrcpy 启动程序。
2. 限制分辨率:
设备分辨率越高,延迟越大,用这个命令可以限制分辨率大小,保证性能:
scrcpy --max-size 1024
scrcpy -m 1024  # 简短一点的命令,效果相同
3.  调整码率:
默认码率是 8M,码率越高,画质越好,同时延迟越大,可自行调整:
scrcpy --bit-rate 2M
scrcpy -b 2M  # 简短一点的命令,效果相同
※ 通过限制分辨率和码率,可以减少延迟,尤其是无线连接手机时效果更佳。
4. 录屏: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投屏状态下录屏:
scrcpy --record file.mp4
scrcpy -r file.mkv
一种是非投屏状态下录屏:
scrcpy --no-display --record file.mp4
scrcpy -Nr file.mkv
5. 多设备连接的情况:
如果有多个设备同时连接电脑,需要按照前面获取的 ID 号来操作打开 scrcpy:
scrcpy --serial 0123456789abcdef
scrcpy -s 0123456789abcdef
6. 窗口置顶:
如果你想要电脑上的手机界面置顶在最上层,方便在进行其他操作时也可以看到手机画面,可以尝试这个命令:
scrcpy --always-on-top
scrcpy -T
7.  关闭手机屏幕:
投屏操作下关闭手机屏幕,只在电脑上看到手机的亮屏状态,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O,或者尝试以下命令:
scrcpy --turn-screen-off
scrcpy -S
*上面这些命令,都可以组合起来一次性输入,然后会直接以修改好的形式启动 scrcpy。
8. 键盘输入:
投屏状态下,可以在对话框界面,调用手机内的中文输入法后,直接使用电脑键盘输入。
9.  安装 apk、文件传输:
直接拖拽即可。
10.  其他快捷键:
这些快捷方式都是英文说明的,但是都挺好认的,暂时没时间翻译啦,大家实在不认识的话可以用软件翻译一下。
写了这么多,应该能满足大家的各方面需求了吧!如果还有技术难题,也可以在 GitHub 的 issue 里直接问开发者哦~
关注「最美应用」公众号,后台回复「spy」,可以获取下载地址和官方文档等内容。
©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并授权最美应用独家使用,未经最美应用官方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网友:
好麻烦,还是华为的多屏协同简单好用

网友:
有太多的命令啦!

网友:
图挂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