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2年的标致308 ,车一启动,空调鼓风机就自动运转

楼主(2022-08-15):
车一启动,空调鼓风机自动运转。调节仪表台的无极变速开关,虽然可以让高速运转的鼓风机速度慢一点,但无法把鼓风机关闭,换了鼓风机电阻,故障不变。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鼓风机电阻

楼主:
鼓风机电阻的立面

楼主:
这个是插在鼓风机电阻上的插头。其中3线和4线通向鼓风机。鼓风机一共三根线,除了3线和4线外,还有一根红色的12v粗线,这根线,只要车一启动,立即有12v电

楼主:
通往鼓风机的4线,是一根细红线。

楼主:
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大家,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鼓风机的这三根线之间的电阻,怎么读数几乎电阻值是0?

网友:
也可能就是联通的!

网友A:
友情提示:富康车的鼓风机也是这样的,通电后鼓风机就一直运转。
是否法系车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富康车的鼓风机也是这样的,通电后鼓风机就一直运转。
是否法系车都这样? ...

运转倒不担心,问题是转动调速按钮,速度能降低一点,但不能关闭。是哪坏了

网友:
这个得去汽车论坛或者汽修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富康车的鼓风机也是这样的,通电后鼓风机就一直运转。
是否法系车都这样? ...

法系应该都是这样的,雪铁龙C5鼓风机也是一直运转,关不了

网友:
法系車 設計就是如此的

网友B:
同款车我的关到0档好像听不到风声
刚找了下图有个控制模块,那个电阻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车我的关到0档好像听不到风声
刚找了下图有个控制模块,那个电阻怎么拆的?
...

在鼓风机的左下方,伸进手转动一下就拿出来了。不用直接拉

楼主:
这个鼓风机电阻有四个引脚,正常的是各引脚之间电阻值都在几k以上。如果出现电阻小或者短路,直接换

楼主:
我更换了新电阻,正常了。

网友C:
去维修点吧,法系比较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维修点吧,法系比较偏门

已经搞定了

网友:
应该还是在控制部分

网友:
法系车小问题就是多。

网友(2023-01-19):
调速按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