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仿苹果新款的双35W PD充电头,内部竟是胶水双充电器

楼主(2022-08-15):
外观和原装的一样,壳料有点以假乱真,

插口端子板也是同一颜色的

和原装一样的折叠式交流插头

测试快充协议仅PD3.0

充苹果13有21W,做到了和原装头一样充电过程切换负载互不干扰,不需要重新握手。具体实现方式接着往下看

看到这内部就大概知道了,不确定说的对不对,个人感觉就像是把两个独立的充电头拼到了一起,难怪互不干扰;
我愿称这个充电头为胶水双口充电器!

两枚独立的变压器

250V 1A的保险

一体的C口插座做工不是特别精致

网友:
这是个双胞胎

网友:
双输出,双电路!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看就不想要,固态电容那耐压真够随意的,外壳菱角一看就割手,这种我一般必须修边,不然精神受不了,

网友:
很有“创意”的双胞胎充电器。

网友A:
普通华为充电器如何改装成能充苹果的啊?没搞懂,以前有人网上说短接数据线,我试了还是不能充。求教

网友:
又学到一个新词“胶水双充电器”,还是双胞胎

网友:
就是两个充电器

网友:
这是个双胞胎充电器

网友:
正经的双胞胎,真正的互不干扰。

网友B:
但是质量起码还可以。瞧瞧我这个充电器,5v4a,买电源送铁块,废铁多少钱一斤了?划不划算啊兄弟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质量起码还可以。瞧瞧我这个充电器,5v4a,买电源送铁块,废铁多少钱一斤了?划不划算啊兄弟们 ...

粉红色的网线?那么多?

网友:
外表看不出来,真能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华为充电器如何改装成能充苹果的啊?没搞懂,以前有人网上说短接数据线,我试了还是不能充。求教 ...

你的是华为快充吧?我用以前的5V 1A、2A的华为原装充电器充苹果没问题,1A的能上1A,2A的充华为手机有2A,充苹果最多1.5A。

网友:
这种设计最好了,反正我是喜欢这种设计,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

网友:
华为是USB口吧?如果是typeC口应该苹果也能用。

网友:
貌似这个新款原装水果也是这种结构 双胞胎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红色的网线?那么多?

不是,是手机面条充电线

网友:
正经的双胞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质量起码还可以。瞧瞧我这个充电器,5v4a,买电源送铁块,废铁多少钱一斤了?划不划算啊兄弟们 ...

高情商:超大金属散冰封均热板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