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明灯故障。

楼主(2022-08-15):
不知道什么原因。充电灯关机也亮灯,能亮一个月。很无语。请问怎么解决?换开关吗

网友:
那肯定换开关啊

网友:
那得看具体控制电路,才能排除故障。

网友:
换个双刀开关

网友:
你不拆,不符合数码之家的一贯作风啊。。。

网友:
电池上加一个开关

网友:
开关坏了,拆吧

网友:
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能亮一个月,,,,,也不知道里面电池多大,也不知道里面灯珠多小的电流

网友(2022-09-25):
这么大的电池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