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KFR-35W变频空调外机启动一会就保护故障求助~

楼主(2022-08-15):
这酷暑空调居然挂了...

故障表现为开机外机风扇转了一会儿就停机了,室内机工作正常,应该是保护了。

开盖发现观察主板故障LED有时显示 "亮闪灭" 有时显示"亮闪亮" 查表均表示为 电流过载保护或最大电流保护。

拆下板子补焊了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电路,重新装机,还是提示同样的故障灯,怕是线束没插好,然后又重新整理了一下各个线束插头,然后正常工作了几个小时又保护停机了~

想请问这个故障是否还是电流检测部分电路有故障,并不是虚焊等导致,或者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会不会是压缩机高温保护?

网友B:
电流过载保护?就测一下整机电流,和铭牌电流比较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这天气太热可能加上安装位置阳光照射造成过温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载保护?就测一下整机电流,和铭牌电流比较不就知道了吗。

手头没有钳表,不过压缩机风机拔了,故障灯照样报过流保护,我觉得应该是个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不会是压缩机高温保护?

压缩机拔了一样还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天气太热可能加上安装位置阳光照射造成过温保护吧......

晚上开也是一样,压缩机拔了还是报过流保护故障灯。

网友:
外机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