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滚筒洗衣机换排水阀 - 上排水改下排水

楼主(2022-08-15):
家里的TCL滚筒洗衣机,是上排水设计,
用了几年后,排水声音像拖拉机似的。
不但声音大,还排不干净,永远有一滩水留在管道内。

由于我家是地漏排水,所以就想着直接改成下排水,
静音、干净。

这是拆下来的旧上排水电机。

电机铭牌,220v输入,功率35w。

拆开看看,原来是靠离心力把水甩到排水口的,转向随机。

这是新买的下排水阀,铭牌忘记拍了,也是 220v 输入,功率约 6w.
电源插口是一样的。

图片上面是进水口,下面是排水口。

动图,加电看一下,加电后牵引电机拉开阀门,
断电后瞬间归位关闭。

拆开看下,没想到结构挺复杂的。大家猜猜哪个是电机?

装到洗衣机上的效果。排水管也是后买的,因为新排水阀的排水口径较大,有40mm。
管径保留原来的20mm的,因为要从洗衣机后面原来的开孔伸出去,大了不好扩孔。

前面板上紧螺丝的效果。

现在洗衣服安静多了,
而且洗完后,拧开前面的放水盖,里面一滴水也没有。

完美。

网友A:
上排水的是不是没有排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排水的是不是没有排水阀?

排水电机,把水抽上去的。没有阀门,所以排水管放下来后水会直接流走

网友B:
  刚坏了一个 海尔 xqb60-07288    让收破烂拉走  ,电机来回哼哼   就是上面不转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水电机,把水抽上去的。没有阀门,所以排水管放下来后水会直接流走

排水泵拆了,换成管线不就行了,放下管子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泵拆了,换成管线不就行了,放下管子排水……

半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坏了一个 海尔 xqb60-07288    让收破烂拉走  ,电机来回哼哼   就是上面不转   …… ...

可能是电容坏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自动?

哈哈!我家滚筒洗衣机也是上排水的,每次用完,还得把余水放出来,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家滚筒洗衣机也是上排水的,每次用完,还得把余水放出来,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的? ...

照抄了欧美的设计,他们没有地漏

网友C:
看到短视频的介绍,不是推荐上排水的吗?

网友:
我家滚筒洗衣机也是上排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短视频的介绍,不是推荐上排水的吗?

如果排水口比较高,只能选上排水。
如果是地漏,还推荐你用上排水是坑你钱

网友:
第一次见排水阀内部,谢谢分享

网友D:
下排水应该用不着排水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排水应该用不着排水泵了。

下排水是牵引电机拉开阀门,所以基本没声音

网友:
第一次见上排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容坏了哦

  应该是离合器不行了   不值得修   ……

网友:
注定久了故障多噪声大,还是下排比较好

网友:
滚筒基本都是上排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