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更新后大部分程序都无法运行了

楼主(2022-08-15):
微信和吃鸡都显示这个,该怎么解决?

wechat_upload166057117462fa4e263bbe5
wechat_upload166057117562fa4e279a917

网友:
重新下载对应名称的库文件 dll文件 替换系统里面的

网友A:
重装微软vc运行库, DirectX,英伟达驱动。不会的话驱动精灵里有个系统组件安装,再不行还原电脑到更新前的时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微软vc运行库, DirectX,英伟达驱动。不会的话驱动精灵里有个系统组件安装,再不行还原电脑到更新前的 ...

怎么还原到更新前?

网友:
搜系统还原

网友:
从其它电脑拷贝这个文件过来试试

网友:
1、按Win + R组合键,打开运行,并输入cmd命令,确定或回车,可以快速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2、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找到粘贴选项,输入并回车执行以下代码: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3、接着,继续输入以下代码: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4、然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界面会持续滚动,等到界面停止滚动时,退出此界面即可解决.dll没有被指定在Windows上运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还原到更新前?

设置里 更新和安全-查看更新历史记录选项-恢复选项

网友:
能用就用着吧,马上win11也快稳定发版了,目前正在用着win11,体验也还不错

网友:
百度搜索,修复ddl即可

网友:
系统还原

网友:
楼上的都让开。
重装N卡显卡驱动。
用360驱动大师就OK,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nv开头的多半是N卡的驱动。除了12楼,其他的回复真是呵呵

网友:
推荐楼主全新安装一下win10系统,这样以后也不会出现问题,按照上面的方法操作后面也难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还是重装吧,修来修去,麻烦不断

网友:
正版系统的话就是更新失败,显卡选项在更新上查找驱动,或者恢复到上一版系统

网友:
楼主安装了精简版win10, 要下载dll运行库,放到c盘对应位置

网友:
百度搜索解决 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win7用惯了,前几天装了一下win10,感觉不习惯

网友:
楼主这个是升级不完整造成的现象,要彻底消除只有重装系统了。。。其他方法不一定能彻底解决 ,如果不嫌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