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积分商城换的测心跳心率仪血氧仪 Hamswan FS10A

楼主(2022-08-15):
我的心率。

1800M在商城兑换的,早一点换是1600M。

网友A:
血氧68,心率99。。。。啊

网友:
想测量心率在手机安装一个APP就行了,其原理是把手指头按压在后置摄像头和LED补光灯上,LED补光灯发出的光经过手指头传递到摄像头接收,由于手指头中的血液流动变化(与心率一致)会影响到光的传递,经过APP分析过滤后即可得出心率。结果很准确的。

网友B:
测血氧是什么鸟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氧68,心率99。。。。啊

68是心率。

网友A:
就不能假装一下是血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血氧是什么鸟原理?

那个东西,又不是语音万用表,我问它,它也不会发声音回答我、、、、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西,又不是语音万用表,我问它,它也不会发声音回答我、、、、鸟。 ...

百度到。。。鸟:
用光的原理,血氧饱和度本身氧和血红蛋白对光的敏感性、透过性进行测量,随着脉搏的长或缩,当血液经过循环末梢时,氧含量通过光的照射,用接收器接收透光度,通过透光度计算出氧饱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血氧是什么鸟原理?

血氧传感器
反射式的,通过芯片将红光和红外光射向腕部,通过另一侧的光电二极管接收反射光线。通过发射与接收的光强差来计算出血氧度。生物方面的原理为:血液里的氧合血红蛋白对红光吸收量较多,对红外光吸收较少;而血红蛋白对红外光吸收较多,对红光吸收较少。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过一个好象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假装一下是血氧么

你把楼主整缺氧了

网友:
没有个对比啊

网友:
我也换了,1800,预计明天到货。。。。。楼主有本地优势啊

楼主:
有,血压计可以吧?

网友C:
记性差,眼又花,明明就在面前,却找了半天。
原来那个布盒子里面装的不是老花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性差,眼又花,明明就在面前,却找了半天。
原来那个布盒子里面装的不是老花镜。 ...

找到老花镜没有?

网友:
老花镜不用找,到处都是,所以我把它也当做老花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血压计可以吧?

这老欧姆龙血压计拆过没?

网友:
你们都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