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主控 固件SBRM系列 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2-08-15):
最近发现许多SSD固态硬盘群联主控的固件是”SBRM“系列的(SBRM02.0、SARM1.1、 SBRM07.0等),比如今天遇到一个群联 ps3111的固态硬盘,短接电脑磁盘管理能够识别20M, 查询固件是SBRM02.2,但是开卡软件识别不来这个固件,导致开卡不过!  请问各位高手哪里可以找到呢?烦请前辈指明方向

网友:
用ID工具看,确认闪存型号再找对应的固件,开卡工具应该可以自动识别的

楼主:
首先感谢klrm 朋友的指导  按照您的指导ID查询后的固件型号是”SBRM02.0“,不过到固件库里找不到对应型号,固件库主要是”SBFM“系列,二者有”R“与”F“的差别,还是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klrm 朋友的指导  按照您的指导ID查询后的固件型号是”SBRM02.0“,不过到固件库里找不到对 ...

SBRM不是固件,是运行在ROM模式下的主控内置的工厂固件

要根据颗粒ID来找固件

楼主:
没有M币,只好公共区域表达(私信不了) 感谢”未来之星“的解答,不一样的感觉 受益的同时,想追问一下,群联固态查找ID方便,但如何实现您所讲的”要根据颗粒ID来找固件“,这种ID与固件的对应关系哪里能寻的到呢?(我能想到的只有开卡软件的Auto识别),想听一下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RM不是固件,是运行在ROM模式下的主控内置的工厂固件

要根据颗粒ID来找固件 ...

明白您说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问题我基本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4-05-30):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问题我基本明白了,谢谢

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