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4 - 不完美维修杂牌B75主板/附BIOS

楼主(2022-08-15):
多谢大家对垃圾佬的支持,看来经济下行,喜欢捡漏的人不在少数

其实这段时间我已经修复了好多块板子了,最离谱的是,周末连试了3个卖家那里买来的一共4块板子,都说点不亮,结果都是好的,一点就亮。。希望大家擦亮眼睛,找到这种良心卖家。

真的是每块板子都有它的故事,后面再发帖跟大家分享。

这次给大家带来是俩月前在某鱼捡的杂牌B75,卖家说是按开机键完全没反应。

先看看全貌。先透答案了,这两颗绿色的电解其实是我已经换过了,之前的忘记拍照了。

CPU供电

内存供电

网卡声卡、SIO部分,注意这个SIO已经被省掉了。

开始干活,先扒下南桥的壳。
INTEL平台触发要有几个必要条件:

3V 5V 待机电压,RTCCLK、VCCRTC(有些平台)、RSMRST、开机键低电平

这种杂牌板子最要命的就是不可能搞到图纸或者点位,只能凭经验查、跑线路。

U45和Q41上面有待机的3.3v和5v,说明没问题了,当然,如果是供电到南桥断线了,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定位的。

RTCCLK示波器看是有32k波形,VCCRTC装上之后,边上几个电阻一侧也有3V,另一侧2.几V,说明这个条件OK。

现在查RSMRST。南桥边这么多电阻,我怎么知道哪个是RSMRST信号?
首先,典型的RSMRST在桥边,其次,是用电阻上拉到3.3V_SB,
而且根据其他品牌典型的B75点位图,一般就在上图红圈附近。
地毯式搜索吧,但是似乎装了件的电阻位置,没有什么符合条件的。

是不是有什么遗漏呢,换个思路看看。
想起来这个板子还有个被省掉的IO芯片,要是有它的型号,就能根据脚位来推断了。
说起来这个板子也太省了,PWR_BUTTON#直接进南桥了,如果最后是南桥挂了,那就真是20包邮解君愁了。
毕竟垃圾佬是手工作坊,没有BGA台的情况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到南桥挂。

这个IO是64脚的,市场上一般就NCT或者ITE的,

先往NCT上面猜。看到上图紧挨着IO下方的电容,是个供电,进了45脚。
这个不对。

这个像。

用它的47脚去扫描桥左侧的电阻两端,蜂鸣器一响就知道有了。
R322一端接地,另一端接R274,R274另一端接3.3V。
R322有装件,R274缺件,短接R274,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但是不跑马,这个后面再说。

怀疑是R274在上家拆机的时候掉件了,其实不需要R322,把R322挪到R274的位置搞定不触发的问题。

接下来看不跑马的问题,多半是供电问题,先一阵乱捅。
马上就发现U40电压不对,看这边上的两个电容不顺眼,直接换了。

似乎还不行,大家知道的,刷BIOS亮机!

亮机了。。等等,屏很暗,而且偏绿色。

测下VGA的信号,红圈里几个引脚,分别是R/G/B/FSYNC/VSYNC。

FSYNC/VSYNC正常。

红色和蓝色无信号,绿信号有波形,果然是,要想生活过得去,信号也得有点绿。

这下真没办法了,这几个信号是直接北桥给了南桥视频信号再解码出来的。

BIOS里选择启动到HDMI,正常了,可见北桥是OK的,南桥对VGA编码有问题,但是HDMI的这一路功能OK。
南桥果然有点问题,不能追求完美。

就这样了,倒在了南桥的脚下。

请看垃圾佬以往的捡垃圾的贴子: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 - 华南金牌B75主板险翻车终绝地求生/附BIOS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2 - 华硕A68HM-E主板秒杀/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3 - 盲修影驰A320M龙将主板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表都能买很多板了

网友:
不管啥板子,先软后硬,一律刷一遍BIOS再试,但是记得一定要备份原BIOS

网友:
很棒的帖子,电源大功率

网友:
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啊,一般直接装显卡了,不影响用,又不用P106之类的,无视频输出显卡

网友:
太专业了,100Mhz的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刚刚的!

网友:
楼主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楼主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专业了

网友:
可以拍个维修过程视频

网友A:
越修越精, 就是不能玩些其他题材吗,  台式机主板实在是落后时代十年。 有空玩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修越精, 就是不能玩些其他题材吗,  台式机主板实在是落后时代十年。 有空玩手机吧。  ...

还是焊工太差,手机的零件要小很多,上手就要搞残

网友:
4个好板的故事呢

网友B:
楼主的表漂亮啊,这个捡不到的吧?

破案能力没有说服力啊,这个R274就算是有铅不环保的焊死,如何在拆机的时候掉下来?要么手扣,要么180度温度掉下来,那么小的小电阻,实在难以相信是拆机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漂亮啊,这个捡不到的吧?

破案能力没有说服力啊,这个R274就算是有铅不环保的焊死,如何在拆机的 ...

我也没想通,r274是要有上啦电阻的,到手无件

网友C:
厉害厉害,我的华擎b85-itx启动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样反复,有什么办法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我的华擎b85-itx启动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样反复,有什么办法吗,求教 ...

一般是主板掉电了,这样的话只能一个个排查

网友(2022-10-27):
HDMI北桥,南桥VGA?不是只有一个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