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仿的比较好的假明伟电源 WiV NDR-150-24

楼主(2022-08-16):
拆个假明伟开关电源,150w 24v的参数,外观还挺像,简直一模一样啊

瞧瞧这仿冒公司的名字,真的搞笑,

明伟是我见过仿冒最多的开关电源了,啥乱七八糟的名字都有,市面上卖的明伟电源,十个里面九个都是仿冒的,还有一个是直接做的明伟假货,反正很难买到正宗货,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咸鱼二手的明伟实在,那反倒是真货占多数。好了,开拆,做工还算有模有样,拆开就三部分,上盖,底座和电路板,

还别说,这个假明伟是我见过仿的最实在的,该用的料一分不少,输入共模滤波电路齐全,

压敏保护,隔离光耦都有,元件比较端正

制造地点是made in YS是什么鬼?YS?哪个国家?

输出整流二极管还剩个位置没装,

不过足够了,这电源才150w,单个20200整流管20A包够了,

输出滤波电感虽小但起码有,态度端正了,就是电容只是普通货,这儿应该用高频电容才好,

电路板背面走锡也没有偷工减料,比较厚实,之前见过不少杂牌电源就只有印刷锡带,没有一丁点覆锡上去,

好了装回去,测测电源质量,也就是纹波了,之前测试的些杂牌24v电源,纹波基本都以V为单位了,或者说几百mv吧。这个电源控制纹波还可以,除去噪声毛刺峰,大概是18mv的样子,

很多电源是空载纹波低,但一带负载直接起飞,10电阻,

测试效果还行,貌似带了负载后,纹波频率升高了,但是峰峰值却降低了,只有15mv的样子,

看来这垃圾电源很不错啊,那就留作收藏不扔了。结束谢谢

网友A:
YS应该是燕山制造,电源还行

网友B:
这外观仿的最多,很多品牌电源也是这个外观。

网友C:
仿到这份上,够良心。

网友D:
这只能算傍名牌了   不过这做工良心啊

网友:
电路整洁,做工、用料都还可以。

网友:
看不出真假,细节都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应该是燕山制造,电源还行

原来是地名,我说哪个国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观仿的最多,很多品牌电源也是这个外观。

很多都是颜色,外观,字都是一样的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到这份上,够良心。

杂牌电源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677

哈哈,我厂里还有三种假明伟你没搜集到

楼主:
这还有两个假货,一个明伟电气,一个LMW?啥意思?刘明伟

楼主:
这个好像是真的?都搞不清谁真谁假了

网友F:
正宗的明伟电源是台湾制造的,国内很多仿造的,就是高仿的,一般人真的很难识别,反正上次公司买过两个24V5A的,说是正宗的,三千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算傍名牌了   不过这做工良心啊

或许一些小作坊有能力,也想做好产品,只是,若挂自己的品牌,基本没人气,就卖不掉。这也是小微创业者头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宗的明伟电源是台湾制造的,国内很多仿造的,就是高仿的,一般人真的很难识别,反正上次公司买过两个24V5 ...

卧槽,3000买24/5的电源?哪怕美国进口的也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3000买24/5的电源?哪怕美国进口的也疯了吧

不是我买的,是公司采购部的人讲的,其中很多中间细节啊,就像药品一样,到用户手里就是天价了,一般人都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有两个假货,一个明伟电气,一个LMW?啥意思?刘明伟

LMW就是明着造假就是了,流氓我,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