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ddns比较好用?最好是免费的,并且更新速度最好快一些

楼主(2022-08-16):
有这样的ddns服务么?
以前好用的ddns服务挺多,现在好像抖找不到ddns服务了,
或者更新ip后,半天也不会刷新记录,这样的ddns完全是个辣鸡啊

网友:
同求。以前在花生壳注册过账号,后来却发现那账号不能用了。

网友A:
阿里云注册的域名,docker里面运行个更新容器,很稳,几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用花生壳域名十多年传送远程监控,效果不错,期间断续交费使用过数年,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续费了也一直在正常使用。

网友:
3322就可以呀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B:
一直用的3322,比较稳定,比花生壳好用多了

网友C:
用了十几年的changeip了,现在换了固定IP,不需要了……
稳定,更新快

网友:
电脑里面装的卫士自动寻找,不需要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注册的域名,docker里面运行个更新容器,很稳,几年都没有问题

阿里云注册的域名是不是要收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十几年的changeip了,现在换了固定IP,不需要了……
稳定,更新快

固定IP,是普通宽带么?一年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的3322,比较稳定,比花生壳好用多了

你用的是付费版的3322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付费版的3322么?

免费的就足够用了

网友D:
我用这三个DDNS,程序自动连接一个不行连下一个,使用好几年了。

:execute DDNS-Dynv6
:execute DDNS-ChangeIP
:execute DDNS-Afraid
#:execute DDNS-ChangeIP-OLD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里云注册的域名是不是要收费呢

一年20+,便宜,而且ssl证书免费,部署在群晖 openwrt远程访问还不用明文传输,浏览器不弹窗,数据传输也安全些

网友:
如果你对域名要求不高,就是为了能从外网连接进来那方法还是很多的,比如使用群晖nas的域名解析,是免费的,还有一些路由器为了能从外网管理,都设置了免费的域名解析,速度和稳定行都很快,比如mikrotik,缺点就是名字有点长,不太方便记忆

网友:
he.net 的 ddns 其实很强的
不过不提供免费二级域名,需要自己注册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三个DDNS,程序自动连接一个不行连下一个,使用好几年了。

:execute DDNS-Dynv6

execute DDNS-Dynv6,你这个是伪码
自己些脚本用curl命令更新ip么?
你用的什么路由器,支持自己写脚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execute DDNS-Dynv6,你这个是伪码
自己些脚本用curl命令更新ip么?
你用的什么路由器,支持自己 ...

ROS的定时器脚本。
5分钟一次,脚本是网上抄的修改了一下。
公网IP变了就更新,更新成功后作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