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P26A-10D电路

楼主(2022-08-16):
买回来就是坏的,电路看的不太清楚了

楼主:
晶振下面的导线我完全没动,都脱落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不是阻容降压的,有链接吗?

网友:
现在用开关电源了啊,以前阻容降压的我还有两个

网友:
坏的就换啊,你拆什么

网友A:
这么小有2500W吗

网友:
这个没电路图也可以修吗?

网友:
还是用阻容降压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有2500W吗

10A电流,继电器标识就是

网友:
定时器?这玩意用隔离电源成本根本没必要。。。

电饭锅那种降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
买回来就是坏的应该可以退货。

网友:
这个牌子淘宝上很多

网友:
是坏了吗,快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