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维修一个耐压测试仪:Rek RK7120

楼主(2022-08-16):
机器是闲鱼100块钱买的,卖家说故障机,我看他操作按键没反应,按输出也没电压输出我感觉问题不大,于是就收回来了

先上参数
这个机器可以输出交流直流高压电

拆解图:

维修过程:
上电后显示正常但按键没反应
跑了一下线路,发现按键是经过电阻然后就到了 M81C55-5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扩展RAM和IO
这是芯片的资料截图

然后我又跑了下线路 得出了以下的框架图

既然显示是正常的就能说明P0口的数据线路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又测量了IO扩展芯片(M81C55-5)的输出引脚,发现3组端口输出都为低电平
既然IO扩展芯片(M81C55-5)输入信号正常,输出信号不正常,那可能就是他坏了

上淘宝定了两个回来

然后换上
再次上电,发现按键有反应了,再按输出按键也有高压输出了

维修完成

下篇预告:
力科wavepro940示波器维修

网友A:
没有万能宝估计你要瘫痪

网友:
这东西里面没程序?

网友B:
8155 估计这个是高压引起的感应过压损坏,要多备几颗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55 估计这个是高压引起的感应过压损坏,要多备几颗零件。

我感觉也是,可能是被高压探头劈坏了,按键板没有做任何防高压电的设计

网友:
修好了  使用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万能宝估计你要瘫痪

是啊,淘宝帮我赚了不少钱

网友:
没想到里边这么复杂

网友:
看里面电路真复杂。

网友:
这板子密密麻麻的IC排列这么整齐 养眼

网友:
这个我拿到手估计也是死路一条。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懂为修真好.

网友:
高手, 又修好了一台了

网友:
能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C:
懂技术就是好呀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有关问题请教一下,用耐压仪测试电容的耐压,测试完后,这个电容是不是就被击穿不能用了?

网友:
技术就是生产力。

网友:
高手啊,维修过程简单有序,学习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排列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技术就是好呀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有关问题请教一下,用耐压仪测试电容的耐压,测试完后,这个电容 ...

测电容耐压有专门的仪器,这个不能测电容,因为没有放电功能
专门测电容的仪器可能输出电流比较小,不至于击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