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天鹅TB80V21D波轮洗衣机不启动故障 蜂鸣器声响正常

楼主(2022-08-16):
大家好,18年底买的小天鹅洗衣机用不到4年就出故障了,具体为:通电正常,声光OK,蜂鸣器声响正常。按水位和其它选择按键均无问题,比如按洗涤水量把水位选28,其它默认,然后点启动键进水却无反应(已确保水龙头已打开了!),也听不到水伐响声动作;
既然如此 那就脱水吧,点左侧过程,循环选到脱水LED处,再点启动 也是无反应,听不到电机转动或电机嗡嗡声音。

由于线路板都是灌胶的 测也不好测 干着急,哎
(另外我发现线路板背面的塑料中间有破裂,且左侧的二个镙丝位居然空的没上?参见看图三和图四。 真是服了,这就是大厂的品质?

请大侠高手们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启动键微动开关坏了,换或洗

网友B:
如果不是按键开关的话,可以先试着代换一个水位开关。

网友C:
防水胶,很难处理的,修好了也要灌胶,不然受潮容易坏

缺螺丝那是打工仔的问题,在内部的话抽检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按键开关的话,可以先试着代换一个水位开关。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分析下还真有可能,因为按脱水时不管有没有水,它都会先打开水阀门做排水动作的,正常会听到声音,但现在听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键微动开关坏了,换或洗

谢谢您的回复!我下班带万用表回去测下。

网友:
设好程序点启动都不工作,是否启动开关的问题,电路板上胶很好处理,就是修好后一定重新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胶,很难处理的,修好了也要灌胶,不然受潮容易坏

缺螺丝那是打工仔的问题,在内部的话抽检也查不到 ...

是不是底板线路断了,你看我第三图塑胶都裂开了,不知有没有损害到底板。。。。。。

楼主:
今天晚上回来迫不及待的准备把胶弄掉,在启动开关件周围弄掉了一些,然后为了拍照方便,在开关的两头各焊了一根线出来,当按一下开关时万用表短路档就能响起,这表示微动开关是好的,如下图:

胶太多实在没信心拆,看背面塑胶面破损裂严重啊,真担心底下线路板也有问题

晚上还是不太方便排查线路那些,视线不好。 实在不行得要等到周六来 。白天要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回来迫不及待的准备把胶弄掉,在启动开关件周围弄掉了一些,然后为了拍照方便,在开关的两头各焊了 ...

干脆直接买块新主板就是了。

网友:
看下进水电磁阀,是不是它的问题,我换过。

网友:
不进水,脱水无反应,,很明显线路板坏了

网友:
小天鹅洗衣机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防水胶,很难处理的,修好了也要灌胶,不然受潮容易坏

缺螺丝那是打工仔的问题,在内部的话抽检也查不到 ...

几个螺丝都不能保齐,这间厂的管理跟品保部残废到这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几个螺丝都不能保齐,这间厂的管理跟品保部残废到这程度。

看样子是最左边的两颗螺丝没有安装,那个位置一点也不受力,应该是厂家默认不用安装的

网友:
换个新板吧,用着也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最左边的两颗螺丝没有安装,那个位置一点也不受力,应该是厂家默认不用安装的 ...

那这样说的话,其他地方可能还可以省下十颗八颗螺丝来

楼主:
昨天淘宝下单了一块主板,今晚就到了。换上后OK!
(PS:中间出了点小插曲,第一次装上电源不亮,吓我一跳,拆下来把左侧220V接线再扣紧,新的板子要用很大力才能压扣到位,同时发现单根那条线也没到位。总之没有原板的好装。不过终于装上了!)
听到那久违的打开水阀的声音以及进小哗哗的声,心情真是那个爽啊,嘿嘿。。。
测试发现有点小区别:进水时,打开盖不报警了,可能程序有点差别吧 、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以前LG的就是不报的。
再次谢谢走过路过以及热心回贴的坛友、辛苦了!论坛有你们真精彩!!
版主审核此贴时,可以帮我完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