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智能产品(带2USB口的波茵智能遥控插座BOYIN B-T59)

楼主(2022-08-16):
某宝买的智能红外遥控插座,自带2口USB(USB长通,不能遥控),买回来后第二个USB口即无法正常使用,且会严重干扰电视图像,但第一个USB口可用,因所用场合一个USB口即可满足需要,也就没有选择退货。近来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并感觉红外遥控越来越不灵敏,遂拆开维修,一看究竟。

首先检查电源指示灯,发现发光二极管不从PCB板的焊盘孔进出且脱焊,第二USB口的数据线端口灯丝搭锡,这也能检验合格,无语。而且两个USB口的电源正极端口焊脚也开焊了。

将指示灯重新归位放置并焊牢,并加焊USB口电源正极端口。第二USB口数据线端口焊脚的搭锡加焊去除,结果变这样了(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

不管了,反正只用到一个USB口,本来想加铜丝飞线重建的,但那么薄的铜箔,想想算了,而且这2口USB本来就是共用一路输入,一个输入滤波电容,一个输出滤波电容。

遥控不灵敏,是先天不足,娘胎带来的。红外接收头搭在蜂鸣器上方,收在插座盖板之内,没有开窗伸出盖板外,而且外壳的接收窗又向内凹进去差不多2MM深度,致使遥控接收头只能接收窗口上方或前上方的红外信号,对于平行信号或前下方来的信号自然就被插座外壳挡住了。要改好,只能在外壳的接收窗打孔,把红外头伸出来,但实在不想改了,对付着用吧。

网友:
垃圾设计加垃圾做工~

网友A:
中间两个数据引脚本来就是短接的,你去掉干什么?不短接的话充电只有500mA,大多数都是短接的,你可以拆一个没协议的充电宝,或者,没任何协议的5V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中间两个数据引脚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数据引脚本来就是短接的,你去掉干什么?不短接的话充电只有500mA,大多数都是短接的,你可以拆一 ...

充烂苹果不行呀。。。

网友B:
从不买带USB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不买带USB的插座

还不是贪方便嘛,数据线一插,再不用找头了。

网友C:
专业的由专业的去做,最好用充电头,这种的插座附带的USB,估计杂波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由专业的去做,最好用充电头,这种的插座附带的USB,估计杂波很大吧。 ...

第一个口可用,第二个口一插上数据线电视就花,而且无法充电。现在把第二口的数据端口焊锡剔除之后,插上数据线就不再有干扰了,能充Micro-USB产品,但插上烂苹果无反应。

网友:
现在的公牛USB插座比这个做工好多了。

网友D:
USB口的数据线端口灯丝搭锡不要紧,本来D+D-就是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由专业的去做,最好用充电头,这种的插座附带的USB,估计杂波很大吧。 ...

我也觉得是,避免高压到USB导致手机悲剧,不用时去掉减小功耗。楼主可以网上买红外探头并联,飞线从缝隙引出,到其它能接收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口的数据线端口灯丝搭锡不要紧,本来D+D-就是短接的。

不用这个口就没事,但一插上苹果Lightning数据线就不行,表现为(1)同一电源插座的电视信号干扰;(2)苹果数据线不能充电。请电路高手给分析分析。

网友:
还是单独充电头的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个口就没事,但一插上苹果Lightning数据线就不行,表现为(1)同一电源插座的电视信号干扰;(2) ...

细看了一下,这板子看着有些与众不同。你可以量一下,USB口的D-脚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维修复分享

网友:
这么不安全的。还是少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数据引脚本来就是短接的,你去掉干什么?不短接的话充电只有500mA,大多数都是短接的,你可以拆一 ...

对呀,没有特殊协议的就是短接数据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