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铠侠颗粒离谱的CE分布

楼主(2022-08-16):
买了个铠侠128GB的U盘,拆出来是2311+双贴TC58LJG9T24TA09-ES
双贴闪存,应该是64G/CE*2,结果量产工具认128G/CE???
双击查看了一下ce分布,结果就离谱
有大佬知道原理吗?这颗粒可不可以拆下上3281

ChipGenius认成0T23

网友A:
这是颗粒坏了吧,id都乱了

网友B:
换个量产工具版本试试 感觉不对劲

网友C:
别上3281,tsop上3281就是找虐,而且估计是只能开出半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颗粒坏了吧,id都乱了

铠侠U盘,全新的,不是坏盘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量产工具版本试试 感觉不对劲

所有版本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上3281,tsop上3281就是找虐,而且估计是只能开出半容

好的,我上UP309吧

网友:
感觉凑合用还行

网友D:
ST-TOOL 显示有问题,我把好盘插上去 显示也是乱的

网友D:
你这个固件挺新的

颗粒 2308 - 2311 都支持
有固件的话可以试试开强制D1模式,看看速度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TOOL 显示有问题,我把好盘插上去 显示也是乱的

估计是固件问题,我清空了一下就好了(废了一个2311盘,贴09上了)
东芝固件应该是自己的,不是公版固件,我刷公版固件则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和我的贴出来的一样?感觉不可思议。一度怀疑假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835

网友E:
它这个颗粒是ES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颗粒是ES版的吗?

不是,是正片9T24,闪存ID等都没问题
但是测出来是ES

网友F(2023-02-05):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固件挺新的

你好。这份支持列表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03-21):
什么怪事都会有的

网友(2023-07-01):
铠侠TC10 SSD也是这个颗粒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固件挺新的

老哥,请问这个群联固件和颗粒的对应表,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份支持列表可以分享一下吗?

加你QQ了

紫薯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请问这个群联固件和颗粒的对应表,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

看不到你QQ,要不你加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