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6500无线信号弱到渣

楼主(2022-08-16):
某鱼上捡的,估计翻车了,无线信号弱到渣渣,2.4和5都这样,尝试过不同信道,没改善,凑在路由器旁边都跟隔了三堵墙似的。恢复出厂设置还是这样,偶尔会正常几秒钟,但很快又掉了。原厂固件,V1版
有线到是正常,共享传输文件几乎跑满
拆开看了,屏蔽壳有锈痕,可能是潮湿环境导致,其他没肉眼可见的问题
虽说本来就打算当个交换机用,不过还是有点不爽。这货比较少见,也不知从何下手,还有啥招吗?

网友:
扔了吧,检修耗费的精力远超买新机。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这货也可能是无线校准参数丢了,但也可能是功放电路烧了或者无线部分异常...

网友:
当然是有问题才会抛出来卖的,路由器的高频发射部分业余条件很难维修。

网友:
功放虚焊了估计,如果是坏了就不会偶尔能连上,虚焊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

网友:
如果是我,先清洗一遍,然后再补焊一遍,不行就拉倒……

网友:
不值得折腾   国产以前低配里面 有不少普通使用很可以的

网友:
换新的吧,满屋都能用的也就佰拾元。

网友:
会不会是天线接触不好

网友:
我有个EA6700,原厂固件也是不好使,换了SWRT,除了温度高没别的毛病,加个风扇稳定66度

网友A:
V1记得是博通发热大户
这个交换机能耗比爆表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了!换电解电容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记得是博通发热大户
这个交换机能耗比爆表

有两个EA6500,正常工作那个,24小时典型功率在10到13瓦之间,有问题的EA6500的功耗挺高,关掉无线也在16瓦上下,打开无线时直接飙到近20瓦,发热极大,测温枪显示5G模块的最高温度67度。。。
试了几次,整机冷下来后再启动,无线信号正常,温度一上去就掉。看来这东西只能丢进冰柜里使用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