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拆蓄电池观察孔?有图没真相

楼主(2022-08-16):
在网上看到的,知道的老铁说说。想拆出来补液

网友:
要把上面的塑料盖全部拆开,才能找到补液孔,反正我没有拆过。

网友:
盖子肯定和电池整体有缝 拿一子螺丝刀翘起来就行了

网友:
跟这个一样不

网友:
免维护电池,别折腾了

网友:
把中间撬开,打开盖帽,加5-10ml电瓶补充液,静置一个晚上,再充电试试

网友:
现在的电池都是白色的胶封,向类似502的胶,拆开盖板都坏了。

网友:
没整过,不懂

网友:
不是水电池就别折腾了,免维护的胶体电池加水必死

网友:
看前面有大佬就是拆了免维护电瓶给补液造成电瓶损坏的呢,不是水电瓶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就算能拆开观察孔,只拆观察孔也没用!
12V电瓶内有6组独立密封的空间安装电极和储存电解液,观察孔那个空间只是六分之一。
只有把电瓶上贴有纸质标签的那块盖板撬开,找到6个独立的橡胶堵头(其实是泄压用),那才是能加注电解液的地方。
但是不建议自己加注电解液,一是浓度不好掌控,二是也治不了极板短路、硫化等物理损坏问题。

网友:
免维护的少折腾  就是能补充液也不是从观察孔加入的

网友:
免维护铅电池的盖是防爆

通常钻孔灌水,不值得折腾

网友:
免维护电池外壳基本都是粘死的,就算拆开也不容易修复。就像有的充填头一样压根就没想着让你拆开维修,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免维护的估计不好加。

网友:
免维护的阀控密闭胶体电池不能加水,要加胶水。

网友:
胶体铅酸电池你不需要去折腾补液,没有意义,因为里面本来就没有液体,制作时是硅胶渗透包裹的硫酸,人为加酸液只会飘在硅胶上面,无法进入胶体里面的,所以才叫免维护电池,换句话说就是不行了就让你赶紧买新的,若电池用不坏,人人都自己处理,那新电池怎么卖?

网友:
这篇文章写的很详细,简单说免维护电池有两种带透明观察孔的是真的,就如楼主你这个,一旦到报废了就是真的无药可救了。另一种是不带观察孔的假免维护,最常见的就是电瓶车的电池,目的就是商家坑钱,让你快点换新的

网友:
这个拆开也没用

网友:
只有破拆,没有无损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