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这个遥控灯座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2-08-16):
请教各位,这个朗格瑞奇的遥控灯座没反应了。
看了一下元件很少,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吧,但没有丝印,有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同学吗,谢谢啦。下面图错了。接地是8脚,输出是7脚。

网友A:
不知道芯片的型号。维修一般要认真细致地检查、测量,不能凭想象,通常不轻易怀疑芯片损坏。既然是阻容降压的方案,先检查电容吧,很多一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芯片的型号。维修一般要认真细致地检查、测量,不能凭想象,通常不轻易怀疑芯片损坏。既然是阻容降压 ...

那个电容好写的364j,拆下来量只有180多了。新买的还没到。
我试着直接通直流电也不行,继电器没反应。芯片的7脚一直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好写的364j,拆下来量只有180多了。新买的还没到。
我试着直接通直流电也不行,继电器没反应。芯 ...

0.36UF的,按你的测量,容量只有一半,但电容很多不仅是容量,还要检查有无充放电。找个1UF的上去代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好写的364j,拆下来量只有180多了。新买的还没到。
我试着直接通直流电也不行,继电器没反应。芯 ...

既然6脚有5V,先查下继电器的好坏和它的驱动电路,排除这方面的电路问题,还有继电器的输入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6脚有5V,先查下继电器的好坏和它的驱动电路,排除这方面的电路问题,还有继电器的输入有无电压 ...

继电器是好的。用外接电源通电有动作。周围的几个元件测量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6UF的,按你的测量,容量只有一半,但电容很多不仅是容量,还要检查有无充放电。找个1UF的上去代换。 ...

我之前换了个0.68的上去,可能电压高了,后面的一个9014,bc直接短路了,继电器直接吸合,灯泡亮。

网友C:
大概率是这个芯片:PIC12C508
仔细看看,接地的应该是8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这个芯片:PIC12C508仔细看看,接地的电应该是8脚吧!

谢谢,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查查。

不好意,画错了。接地是8脚。输出7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画错了。接地是8脚。输出7脚。

如果是这个芯片,应该是有程序的吧,买来也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好写的364j,拆下来量只有180多了。新买的还没到。
我试着直接通直流电也不行,继电器没反应。芯 ...

先检查电容,换个0.36uF的,0.68uF的电流有些大。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换了也没用,要写程序的。

网友:
挨个也不难

楼主:
谢谢各位,我等电容买到,换上试试,谢谢。

楼主: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应该是芯片坏了。周围几个元件正常,遥控按下后遥控接收板输出信号有变化,但是芯片供电接地正常,得到遥控的信号后,7脚输出保持5v,没有变化。用镊子短路7脚和地,继电器吸合。只能扔掉了。

网友:
应该是个几毛钱的单片机。这个要写软件的。买一个空的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