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装壁挂炉如何简单测试地暖管漏不漏

楼主(2022-08-16):
朋友买了精装修房有5路地暖分水器,壁挂炉却要自己买,房子一直空着,
最近2年保修期将满,
他急着要测试地暖管漏不漏,
又不想买壁挂炉,
先是让物业来打气测压,
物业的人有点不靠谱,
直接在回水管处打压的,
后来我去一看,
你这回水器回水的5个都是电磁阀,
要是电磁阀没通电没打开的话,
打压不就是打在分水器里吗?
根本没到各支管,
没起到测压的作用,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
直接把壁挂炉地暖进水管和自来水进水用软管连接起来,
这样自来水能直接进入地暖管道,
要是地暖管有问题,
也能看出是否漏水。

大家说行不行?

楼主:
我们这里冬天没暖气,装地暖也是新生事物,所以多数人也不太懂这个,现在40度的高温天气,即使装了壁挂炉,也没法正常加热测试啊。

网友A:
没壁炉也可以打压。打压不是打气而是满水打压,给电磁阀通电令其开启每根管子都要注满自来水,打到标准压力,保压一天表针没有挪位就是无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壁炉也可以打压。打压不是打气而是满水打压,给电磁阀通电令其开启每根管子都要注满自来水,打到标准压力 ...

请教一下,电磁阀只要插电就会自动开启吗?因为电磁阀是有个面板控制的,现在温度高,就怕面板设置的比如30度,而电磁阀检测出来现在自来水水温已经有30度,电磁阀还是不工作没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壁炉也可以打压。打压不是打气而是满水打压,给电磁阀通电令其开启每根管子都要注满自来水,打到标准压力 ...

物业的师傅不靠谱,先是图省事直接给分水器的回水打压,不管电磁阀有无打开,二是他说打压到6公斤,第二天只要不降到低于3公斤就是合格,说管子里有气所以会降低压力,要是降到零,一定是漏了。我感觉正常打水压,然后放气,补压,过几天看就不应该压力降低多少。

网友:
直接从进水管加注清水,待回水管正常出水无空气以后加压到定值,24小时后无降压即说明管路无泄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电磁阀只要插电就会自动开启吗?因为电磁阀是有个面板控制的,现在温度高,就怕面板设置的比如 ...

地暖水温比现在气温要高的多,设置到60多度电磁阀自会开启的。
必须满水打压,单纯空气的话容易受气温变化影响表针指示,一旦管子爆裂会产生爆炸伤害的危险,使用满水打压即使管子裂开也不会有爆炸危险。

网友:
开阀,注入清水排气,然后打压稳定24小时才算不漏,掉压就要查是否有漏点。但一定要排空管路内的气体,否则有可能造成打压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暖水温比现在气温要高的多,设置到60多度电磁阀自会开启的。
必须满水打压,单纯空气的话容易受气温变 ...

刚才我和朋友又去看了这个水压,昨天是6公斤压力,24小时后降到4.5公斤压力,
我依次把上面5个支路分水阀手拧的打开,
原本可能也是开的但没拧到头,
然后把下面5路电磁阀的插头插上,
结果电磁阀中间有个蓝点都突出来了,
原本是平的,估计是电磁阀打开了。
然后观察了1个小时,
水压还是4.5公斤。
准备过两天再去看。
今天由于有4.5公斤压力,
所以没有把自来水管接到地暖进水口。

网友:
不通电也可以,拧下电磁阀,管路充满水后打压,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和朋友又去看了这个水压,昨天是6公斤压力,24小时后降到4.5公斤压力,
我依次把上面5个支路分水阀 ...

保住4.5大气压应该不会漏,暖气水压不会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住4.5大气压应该不会漏,暖气水压不会这么高。

打压应该是两倍工作压力

网友:
感觉趁着管道是空的,用气体检漏可能更好一些。有轻微漏气的系统不一定会漏水, 但漏水的系统一定漏气。 所以检查气密性比检查水密性更容易发现系统密封不良的情况。相当于用显微镜去看一个人的皮肤是不是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