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班门弄斧,修一台BOBOT洗地机

楼主(2022-08-16):
同事有个洗地机,说不启动,拿来一次了,到我手里没发现问题,拿回去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这个东西,直立的状态有个卡子,把下面的拖头和手柄卡住,机器会自动停止运转.踩住拖头往后掰手柄,打开卡子,拖头可以自由转动,同时机器可以转动.

按开关,指示灯亮,只是机器不转,第一感觉是卡子位置有开关,开关坏了或者线断了.

拆开拖头上盖,一块板,四个插头.板子中间那个插头就是转轴处的微动开关.
动一下线,机器就开始转,检查微动开关和线,都没有问题.

检查板子,两面都有水泡的痕迹,清理之后,涂一层透明硅胶.插头端子拔掉,清理一下插头,同时把插座端子调整一下.装回去测试,仍然时好时坏.最后从板子背面直接焊线.
焊工太差,图就不上了.

最后请教一下:图上蓝色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
像是光耦?

网友A:
像某宝上的BL-3030X 光电倾斜滚珠开关 小家电常用斜角传感器 断电保护元件

网友:
看它的马甲上的标识,我还是感觉它是光耦。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光电耦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某宝上的BL-3030X 光电倾斜滚珠开关 小家电常用斜角传感器 断电保护元件   ...

拿起板子摇晃,里面是有声音的,应该是滚珠开关.

网友:
光电耦合器,带角度控制。

网友:
光电耦合器

网友:
洗地机,没见过呢

网友B:
那倒底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C:
应该是进水后,接插件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倒底问题出在哪呢

板子中间那个小插接件接触不良,手里没有能换的,直接从后面焊了两根线接微动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进水后,接插件接触不良。

紫薯布丁

网友:
蓝色的是光耦吧。

网友:
进水造成的接触不良

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