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5v 4A 6A 充电器 普通用电流很小 可惜了胚子 坑 ……

楼主(2022-08-16):
   前些日子看见便宜 6块一个  4A 的带膜 ,6A 有摩擦痕迹 成色差点  一部分带膜  每样弄了十个  打算当 2A 用  ,1.14A 之后保护  D + D 没有短接   废物 退货了 ……

可惜这么好做工  这个种鸟企业 该死东西  ……

网友:
里面感觉还行

网友:
看到光宝利通了,这个是需要专用的吧?

网友:
哪里有车,我用realme 正好用得上 vooc

网友A:
自己做个延长转接头,把数据短路掉就行了,

网友:
需要识别快充的

网友B:
车在哪里,我也上。

网友C:
1.14A之后保护, D + D 没有短接,估计不是图中的这种,貌似应该是山寨的。D + D 没有短接,充电一般不会超过500mA。

网友:
看到了建兴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4A之后保护, D + D 没有短接,估计不是图中的这种,貌似应该是山寨的。D + D 没有短接,充电一般不会超 ...

妥妥原装  就是这种设计   可调放电测试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妥妥原装  就是这种设计   可调放电测试的  ……

6块一个  4A 的带膜,原装这价位很不错的。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在哪里,我也上。

  黄鱼   搜  原装OPPO充电器5V4A  黑色的壳子  ……

我有十个4A   十个6A 要退回去 还没有发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延长转接头,把数据短路掉就行了,

  放电测试  1.14A 直接保护  ……

网友:
充电器用料还不错,私有快充协议能挣不少配件钱

网友:
是不是有协议。

网友D:
vooc蓝绿厂快充协议芯片,需要买触发器。楼主当电源用,可以网购拆机电源板,配外壳改USB输出。

网友:
你这是不是宣传图片,实物你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块一个  4A 的带膜,原装这价位很不错的。来个链接。

黄鱼   搜  原装OPPO充电器5V4A , 照片  黑色的壳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oc蓝绿厂快充协议芯片,需要买触发器。楼主当电源用,可以网购拆机电源板,配外壳改USB输出。 ...

两个诱骗器  不管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块一个  4A 的带膜,原装这价位很不错的。来个链接。

   你看看 这两个   白色单口3A 标准5V 3A放电 降压0.03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