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岩崎7810示波器问题,方波为什么不是直的而是有些坡度的

楼主(2022-08-16):
我的7810示波器方波为什么不是直的  而是有些坡度的  请问这个在机器内部能调正吗

1.2通道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探头上有补偿电容有小螺丝刀调一下,看着波形调

网友B:
探头补偿调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补偿调不过来?

谢谢指点   调探头没有补偿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上有补偿电容有小螺丝刀调一下,看着波形调

谢谢 调节探头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上有补偿电容有小螺丝刀调一下,看着波形调

你没明白楼主意思,是线斜,不是上升沿圆角,看图中圆角过后的线应该是平直的,现在却略微倾斜,电路问题还是显像管线圈问题?等高手来答吧

网友:
这台示波器成色也太好了,换个探头试试。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为啥这示波器方波不显示竖线呢?

网友C:
没有这个示波器,应该是内部放大器低频增益和相位问题,应该有调校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示波器,应该是内部放大器低频增益和相位问题,应该有调校器件。 ...

板子上有很多可调电阻  不知道那个是 不敢下手调

网友D:
楼主这个位置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位置调一下看看

试过了  这个地方是调水平的    一测波形就不行

网友:
换个信号源试试,看看是否信号问题,两个通道都一样的问题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