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的不锈钢电池盒

楼主(2022-08-16):
这是去年做的一个12.8v60Ah电池,

由于太重了,最近发现整个抱起来时盒子居然形变很严重,因为盒子太大了,壳太薄了,久了必定会导致电池变形,或者线路松动,这可不是个好事,干脆翻新,重新做个铁盒子,看了下某宝的不锈钢盒子,标价是低,但一问订做就是两百多块钱,有点小贵哈,

当然钱不是问题,主要是不符合diy(瞎搞)精神,行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3mm厚的304不锈钢板子,数量若干,拿出我的鸡屎焊技术,挨个点焊,

面板上两个孔作为接线柱的眼子,现成的省的我钻孔了,这不锈钢钻孔很烦,容易磨钻花,韧性太强了。

电压表和开关的口子用砂轮机一点点修出来的,

完成品还比较像模像样哈,丑归丑,反正很结实,

敲掉焊渣,每个焊点挨个儿雕干净,这个很关键,不然以后渣子落到电池上会短路,内部再喷漆,当然不是为了装饰,而是防止有未敲掉的细微焊渣落下来,漆面有一定的稳固作用,其实一开始我挺想用乳胶漆的,但奈何身边没有。

把电芯扣出来,之前电极上的螺丝我用的是不锈钢的,这次本来都买了铜螺丝的,结果特么这电极是细丝螺柱,完犊子,好吧,还是继续用304螺丝算了。

电极看着是不是像被锯过的?是的,之前塞不进塑料壳里,我愣是锯了半公分才塞进去,倒不影响紧固行

把保护板和线路重新规整下,以适应铁箱子的空间,

都给塞进去,箱子内与电池挨着的位置我都贴了玻纤绝缘片,确保绝缘可靠,电池先用704硅胶粘合底座,待线路全部布置完成后,再喷进空调泡沫胶,膨胀后会确保电池不会在里面晃动,当然缺点就是以后很难把电池从箱子里取出来了。

就这样了,这个电源平时主要作为停电时家庭应急储备用的,起码能给光猫路由器通电用wifi,夏天能吹风扇,晚上能用逆变器给插电式燃气热水器供电洗澡。12.8v60ah也有个0.7度电呢,应急够了,由于太重也只能镇宅了

结束,谢谢

网友A:
那个充电机

网友B:
空开差评,低压电用这种空开内阻太大了

网友C:
不给大环牛换套房吗?不公平

网友D:
环牛要多少钱

网友E:
焊点还应该多用点锡,有点少

网友F:
LZ家里还经常停电吗?感觉使用几率有点低吧

网友:
有一种漆。刷完后像一层胶套,我只是见过

网友:
楼主没有8级焊工,焊不了这样~

网友:
这下子更重了,建议在外壳下面加上4个轮子,便于移动。

网友:
  言之有理,顶一顶,

网友:
不容易移动电源,那充电器大牛都胖出圈了,看着都霸气侧漏

网友:
3mm差不多是钢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差评,低压电用这种空开内阻太大了

之前做的时候测过,内阻3豪欧的样子,从一箱空开里专门挑的阻值最小的。我也不真指望能100A放电,不然也不会用63A空开了,平时也就30A顶天吧,就是带油烟机,停电了可以天然气炒菜,但油烟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充电机

?什么充电机?那是工频正弦逆变器,我测试电池放电能力用的,这是在给电视机和电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给大环牛换套房吗?不公平

逆变器嘛,开放结构易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牛要多少钱

前年70块买的,500w变压器

网友:
这是大号的移不动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点还应该多用点锡,有点少

虽然是100A保护板,我也不指望真持续带100A,最多就持续30A吧,停电时给油烟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家里还经常停电吗?感觉使用几率有点低吧

今年停了有个至少15次吧,特别是最近这个月,由于高温,用电负荷大,频繁停电,貌似是分区停电,算是限电,门市上停了家里就不停,家里停了门市上就不会停。反正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