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的刹车灯想改成红色LED,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2-08-16):
车的刹车灯是老式的钨丝灯泡,太爱坏,还不容易发现,想改成红色LED的,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钨丝灯有5-7年寿命啊,LED我随便选的,间歇工作不太容易坏吧,我还是双光灯泡

楼主:
刹车灯使用频率高,电源频繁通断好像能加速钨丝灯的灯丝的老化,所以容易坏。实际使用结果也是这样,经常是去验车的时候才发现刹车灯不亮。别的灯很少出现不亮的问题。

网友:
什么车型,车身控制单元有没有刹车灯电流检测,否则换上去会报错

网友:
买个机器,自己生产钨丝灯

网友:
有些车子,刹车灯坏掉一个以后,高位刹车灯的两边各3个LED会微亮以提示

网友:
其实我也想换,我都想把孔扩大装个led灯板,不过看着是老车了,就一脚踢过去----算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那种替换灯泡的LED,特别是那种还会闪的.亮度完全不行.而且2边频率还不一样

网友:
别买修车行的货。开了11年20W里程五菱神车,刹车灯转向灯没坏过,大灯坏,买4S店的配件,用正品飞利普或欧斯朗耐用。

网友:
我的车示宽灯没坏过(换成了佛山照明LED),刹车灯坏过(买了一盒欧司朗备用),牌照灯坏过(换了LED),转弯灯没坏过,。

网友:
改led灯电流太小了,车子会误判灯炮烧了,提示灯亮

网友:
直接买led的替换,我转向,雾灯都换了。换了转向电流小,闪烁频率加快,无所谓了

网友:
我的者换过了,还好。

网友:
这个貌似有功率照度要求的吧?

网友:
改led,有的车要改编码的,否则报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灯使用频率高,电源频繁通断好像能加速钨丝灯的灯丝的老化,所以容易坏。实际使用结果也是这样,经常是 ...

用了7年半的辣馒头,不管是卤素还是LED没坏过

网友:
我的摩托后灯钨丝灯烧了几次,自己找到那种广告上的12VLED防水灯接上去,用到报废都没坏过,而且还贼亮,哈哈

网友:
随便换,只要输入电源匹配

网友:
市面上很多替换灯泡,可以直接换,只是亮度会差一些。

网友:
改led灯电流变小了,有的车会报警,有的会刹车灯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