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丢失充电器电蚊拍,如何充电?

楼主(2022-08-16):
老丈人家的电蚊拍,说是有个座子,座子丢失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也不知道多少钱买的。
还好有论坛拆机申请随身带。

这个好像是蓝光灯,不是那种紫光吸蚊灯。

类似磁吸充电接口

居然还是18650电池,那就能换电池,不过这边没这种电池,如果坏了,只能来年再来时带过来。

这个充电接口必须插在座子上充电。如果用普通磁吸充电器也不行,因为没铁没磁。

按键旁边有个小板子,估计是充电管理电路。

要么找到充电座,要么弄个带插口充电小板。和老丈人说了,如果坏了就提前说,来年再带东西来修。

网友:
这也属于提前预约维修了,看起来不能只随身带论坛神器,走到哪儿拆到哪儿,还得装上点儿常用工具配件,走到哪儿修到哪儿

网友:
改4056充电

网友:
这种异型的接口比较难搞,要是在自己家随便接出来一个接口都能充上电,问题是在老丈人家,没材料没工具,挠头。

网友:
如果确定按键旁边的小板子是充电管理电路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电蚊拍直接外接一根短的USB线,充电的时候,直接插到充电头上即可。

网友:
加4056充电板,改成USB充电。

网友:
有手艺就是好,到哪都吃香。
这回老丈人对你更好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一年

网友:
如果输入5V的话,直接换成typec一类的多方便

网友:
在侧面随便加个充电口

网友:
直接加个TP4056板子就好了。

网友:
加个typeC哈哈哈

网友:
还以为是感应线圈(如电动牙刷)充电,像这种普通电源接口好解决的,随便改装成一个二线接口即可。

网友:
单独加个小充电板进去,改成C口

网友:
买一个18650充电器充电也行,只是每次要打开。

网友:
应该内置充电功能了,只要把底部那里改一个USB接口就行。
就是5V输入电源

网友:
这玩意儿拍子上的网是个短板,用了好几个了基本都是网与网间隙改变导致不好用,修还不好修,都是胶粘的!

网友:
C口足以,里面 有充电4056模块

网友:
如果输入5V的话,直接USB座子,与手机共用充电器.
或是接个5521座子,用5V电源充也行!

网友:
这个直接加个Type-C座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