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一个明龙三防帽灯,想拆开看看,结果.....

楼主(2022-08-16):
某天在小区散步,捡到这个明龙防水、防爆、防锈帽灯,成色还不错,上手很有分量,按下开关灯不亮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想拆开换个电池,网上搜了半天明龙帽灯资料很少,没什么帮助,研究一通应该是要
拆开关旁边的两个六方螺丝,手上没有这种工具,卡尺测量一下,六方尺寸约3.8mm,螺丝外边孔径约5.8mm

于是万能的X宝走起,逛了半天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计划流产。。。

下面再上几张图,给各位坛友一观,第一次发帖,帖子有些乱还请海涵。

楼主:
冲了几十秒钟,电池激活了,电压3.1V,原先测量没有电压,下一步想办法做个充电工具,完美复活。

网友A:
看来还防拆,需要专用工具了

网友B:
拆了基本换个电池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矿上用的防爆头灯?

网友D:
EX这俩字母要比灯值钱多了

网友E:
卡尺卡住了,拧一下试试

网友F:
很明显能看到超声波焊接的痕迹!电工刀,锤子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防拆,需要专用工具了

再加一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基本换个电池就可以用了

是这么想的,流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上用的防爆头灯?

应该是,安全等级很高

网友:
切割片中间切一刀,用一字起子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这俩字母要比灯值钱多了

防爆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尺卡住了,拧一下试试

拧不了,不可能这么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能看到超声波焊接的痕迹!电工刀,锤子伺候!

想无损拆的

网友G:
找个小套筒拆不下来吗?实在不是钳子搞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尺卡住了,拧一下试试

把卡尺弄不准了就G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小套筒拆不下来吗?实在不是钳子搞下来啊

螺丝是沉孔的

网友:
套筒6.3MM啊,也有标准的4MM的螺帽套筒啊

网友:
防爆灯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