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压缩机内部有感知制冷剂泄露的传感器么?

楼主(2022-08-16):
为什么制冷剂泄漏后,压缩机会自动停止工作呢?
是不是回气管压力过低后,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止工作呢?

网友A:
制冷剂泄漏后,压缩机不会自动停止工作,压缩机内部也没有感知制冷剂泄露的传感器,冷媒泄露后会继续工作但是会过热保护而停机。 在制冷系统冷媒完全泄漏之后继续工作,会导致压缩机频繁保护性停机开机,时间长了会由于缺油运转而烧毁。

网友B:
没冷媒压缩机回气没制冷,压缩机过热保护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制冷剂泄漏后,压缩机不会自动停止工作,压缩机内部也没有感知制冷剂泄露的传感器,空调冷媒泄露后会继续工 ...

为什么会过热?
按理制冷剂没有了压缩机负载变小,应该更不会过热才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过热?
按理制冷剂没有了压缩机负载变小,应该更不会过热才对啊 ...

应该是电流变大,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流变大,过流保护

没有制冷剂电流会变小的

网友:
过热开关动作保护了啊,没有制冷剂,压缩机会过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剂泄漏后,压缩机不会自动停止工作,压缩机内部也没有感知制冷剂泄露的传感器,冷媒泄露后会继续工作但 ...

缺油运转是什么意思?泄露的是制冷剂,润滑剂又没有泄露,怎么会缺油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冷媒压缩机回气没制冷,压缩机过热保护停机

没冷媒压缩机回气好像就是室温,你说的没冷啥意思?多少温度才算冷?

网友:
没有传感器吧

网友E:
这台冰箱压缩机停机的原因应该是:压缩机过热。
压缩机是靠冷媒进行冷却的,冷媒漏了,冷媒量少,压缩机冷却差,机壳上的蝶形温控保护跳开引起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冷媒压缩机回气好像就是室温,你说的没冷啥意思?多少温度才算冷?

正常情况的冰箱,空调压缩机低压回气管用手摸起来感觉都是冰冰凉的,会有点冷凝水就正常回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冰箱压缩机停机的原因应该是:压缩机过热。
压缩机是靠冷媒进行冷却的,冷媒漏了,冷媒量少,压缩机冷 ...

蝶形温控是靠近回气管么?蝶形温控多高温度会断开呢?

网友:
冰箱没有冷媒传感器,有的汽车空调有冷媒传感器。

网友F:
冰箱没有冷媒有无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箱没有冷媒有无传感器。

没传感器,那么制冷剂泄露,压缩机为啥会自动停止工作呢?

网友:
没有传感器

网友:
有说冷,有说热,糊涂了,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蝶形温控是靠近回气管么?蝶形温控多高温度会断开呢?

温控开关 在一般在压缩机进线处   打开保护盖可以看到启动器

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的温度一般在75-85度范围之内, 温度超过90-95度会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开关 在一般在压缩机进线处   打开保护盖可以看到启动器

制冷剂泄露后,压缩机是冷的,启动不到不到一分钟,就要停好久,然后再次启动,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