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电烙铁感应电(静电?)竟然有67v?

楼主(2022-08-16):
闲来无事拿万用表测了一下烙铁头对地电压,竟然有67v???那么高??

网友A:
接地呀
那个是感应电

网友:
这个电压是能让试电笔发亮的。说明外壳是没有接地的。

网友B:
你用的是白菜价改装T12吧。原厂焊台可不是这样。

网友:
不管是自己改的还是原厂的,如果线路接地良好,插座接地也良好,那就不应该有感应电。

网友C:
接地没弄好,也有可能烙铁头氧化生锈了。

网友:
吓死了,我的牛肉白光可怎么办啊

网友:
开关电源的感应电,使用带接地的三线插头开关电源就没那么高的感应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呀
那个是感应电

透明的那种一体式电烙铁,电源是2线的,想改一下,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白菜价改装T12吧。原厂焊台可不是这样。

是那种透明手柄的,开关电源是2线的,想改个3线不知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没弄好,也有可能烙铁头氧化生锈了。

确实是没有接地,电源是2线的,考虑换成3线的

网友D:
用摄像机电池的飘过,不用担心感应电了接地的。关键移动还方便,虽然不长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透明手柄的,开关电源是2线的,想改个3线不知咋改

一根线的事情,一头接前端金属部分,另一头接地

我也有个透明手柄的可调恒温烙铁,两脚插头,有一根独立的接地线,带鳄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摄像机电池的飘过,不用担心感应电了接地的。关键移动还方便,虽然不长移动。 ...

电池确实没有感应电

网友:
问题是现在房间里如果没有预留接地口的话如何解决?又不是农村可以打钢钉。

网友:
我都是拆了Y电容,烙铁不接地

网友:
发热线圈加导体,肯定会有感生电流产生,对于某些零件必须要接地。

网友:
不接地用十几年.也没见烧坏零件.

网友:
太老的房子没有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白菜价改装T12吧。原厂焊台可不是这样。

透明手柄的一体t12,用三插电源也不行,必须得引出来接烙铁头的一根线接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