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6070剃须刀更换卡门

楼主(2022-08-16):
跟了十几年的飞利浦6070胡须刀。终于到了需要更换重要配件的时候了。

先做个大清洗。

消毒。

清洗出来的废胡须。

发现卡门有点问题。卡不住了。

楼主:
准备更换卡门。

拍下

清洗

对比

坏掉的卡门。

无弹性了。

两边没有弹性了。

固定座是没有任何磨损的。

更换后,丝滑的不得了。。。。。

这种老货还有配件,由此可见。质量。。。。。。。。。。。。。

网友A:
  大兄弟  上 三头  三圈   ……

我的两头三圈  HQ9080  都吃灰了  ……

网友:
平时不用毛刷清理吗?哪里你清理出这么多胡茬

网友:
质量还是不粗哦的

网友:
酒精清洗 老塑料,有可能加速老化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质量相当不错的

网友:
以前也用电动的,飞利浦装5号电池的那款,刀网磨穿后就改用锋速三刀片了,用了刀片才发现,如果胡子多还是刀片更有效率

网友:
多长时间没清理了,洗出这么多胡须。

网友:
lz一定体毛很旺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  上 三头  三圈   ……

我的两头三圈  HQ9080  都吃灰了  ……

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
搞个超声波清洗吧 效果更好

网友:
平时清理多点也不至于这么多啊

网友B:
我那个同样造型颜色不同的还在车上,前后买过几个,还是觉得这个飞利浦的最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同样造型颜色不同的还在车上,前后买过几个,还是觉得这个飞利浦的最跟手 ...

用了不少的胡须刀。还是飞利浦的顺手。

一百多的新款飞利浦也用过,感觉不如这种造型的。

网友:
兄弟,这个刀头是可以直接水洗的。每次用完都清洗一下就好了。刚看到清洗的照片吓我一跳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更换卡门。

拍下

一直在用同款。这剃须刀质量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不少的胡须刀。还是飞利浦的顺手。

一百多的新款飞利浦也用过,感觉不如这种造型的。 ...

这么一提,我又看了下,我的是HQ136  也算经典机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提,我又看了下,我的是HQ136  也算经典机器了吧

是的也是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