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小电PB5-5000s充电宝怎么破解自用?

楼主(2022-08-16):
租完电后本想还回去,不曾想没有位置了,闲置有段时间,希望懂的大神们指点一二啊!芯片型号:XB8089D

问题已解决:亲测正常可用。RU8205A一脚与输出负极端飞线连接(或连接cp9一端也可以)如图:黄色标记部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亲测正常使用。RU8205A的一个脚与输出负极飞线连接(或连接cp9一端也可以),如图:黄色标记部分

网友:
只要有人租,马上就会有工作人员去填充。卖出去的有提成,租的没有提成。

网友A:
如果是租的买断,不会锁定。直接使用。不能用找客服或者区域代维。给了钱不能用算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租的买断,不会锁定。直接使用。不能用找客服或者区域代维。给了钱不能用算什么道理?

论坛助手,iPh ...

有道理, 到底能不能用呢

网友:
赞成3楼的意见。

网友:
不好弄,我的建议是,扣掉电池,其他的扔掉

网友:
“买”下来了不能用?不能理解!

网友:
买下来花了多少钱?这东西能生存下去不知道多少风投前仆后继。

网友B: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是属于正常的,买断行为,直接就是解锁的,不需要任何修改,某些型号的会有自毁,一拆开就会接通电池,会直接把主芯片烧冒烟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是属于正常的,买断行为,直接就是解锁的,不需要任何修改,某些型号的会有自毁,一拆 ...

万一不小心摔开,和废品回收分离冒烟不安全。我觉得有些像pos和etc带自毁触点开关,拆开后擦除程序,或者写在单片机运存ram位置,断开后程序消失。

网友(2022-10-07):
这款没办法的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B: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是属于正常的,买断行为,直接就是解锁的,不需要任何修改,某些型号的会有自毁,一拆 ...

充电宝芯片还有自毁的,这操作太骚了,不讲5得啊,正常买断的打开也会这样?

网友(2024-04-24):
新版的换方案了

网友(2024-11-20):
这版怎么破解呢?

网友:
只要主控不是软件控制的,都能解

网友:
咸鱼好多卖的已破解的,但是没见拆开外壳,貌似软件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