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创见的2246en msata板子,贴闪迪颗粒,开卡不成功

楼主(2022-08-16):
第一次用这个板子,闪迪创见自封颗粒,四贴,开卡持续check ISP running,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需要短接?

网友:
开卡前,需要设置,看芯片CE是否都正常,缓存测试是否OK

网友A:
你确定是闪迪颗粒?我没见过创见用闪迪、东芝的颗粒,只见过镁光的。

如果真是闪迪颗粒,把R2短接上,这是土狗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闪迪颗粒?我没见过创见用闪迪、东芝的颗粒,只见过镁光的。

如果真是闪迪颗粒,把R2短接上,这是 ...

多谢老兄,不是土狗的问题,我在江波龙的板子上也曾出现这个问题,是R46掉了,补上就好了,这个创见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闪迪颗粒是全新创见2280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B:
先降频试试,不行的话短接公版的R46.闪迪有一个盘用2246xt主控的,就需要短接R46才能开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兄,不是土狗的问题,我在江波龙的板子上也曾出现这个问题,是R46掉了,补上就好了,这个创见的就 ...

创见2280我也玩过,是镁光颗粒,所以我觉得你搞错了。

网友C:
TFGDMZT-1D04   45,3A,94,93,76,51  2CE 32GB    同8DDL  非TOG,的确需要R46才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闪迪颗粒?我没见过创见用闪迪、东芝的颗粒,只见过镁光的。

如果真是闪迪颗粒,把R2短接上,这是 ...

创见确实有用过闪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GDMZT-1D04   45,3A,94,93,76,51  2CE 32GB    同8DDL  非TOG,的确需要R46才能开卡。

谢谢朱兄,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板子上的r46是短了的,但是创见的r46和公版的r46定义一样么?如果不一样应该是哪个?板子是创见的A3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降频试试,不行的话短接公版的R46.闪迪有一个盘用2246xt主控的,就需要短接R46才能开卡成功。 ...

不知道公版的r46对应创见的哪个?

网友:
这个颗粒在另外一个创见m2的2242板子上见过,换到msata上应该是开卡的设置问题

网友:
R46在创见是否是R11呀?

网友D:
这个地方短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短接上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见2280我也玩过,是镁光颗粒,所以我觉得你搞错了。

创见一般是在高端一些的型号上用闪迪  三星等颗粒,普通的盘确实用的是美光,用闪迪无狗颗粒的创见大把

网友(2023-03-11):
mark     需要再来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FGDMZT-1D04   45,3A,94,93,76,51  2CE 32GB    同8DDL  非TOG,的确需要R46才能开卡。

  TFGDMZT-1D04   有可能是镁光  16nm  m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GDMZT-1D04   有可能是镁光  16nm  mlc

y原来是镁光的颗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TFGDMZT-1D04   有可能是镁光  16nm  mlc

实物看看,就是闪迪的颗粒

网友:
搞技术的就应该有这样的实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