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了个高压变压器,试验一下达到理想1403v直流1.14ma

楼主(2022-08-16):
这个元件瓦数很大,据说能通220v,我没有那么大的表测试,先试1000v,要是5441v的交流整流电路也是问题啊,整流管没有那么高的,滤波电容也没处找测试数据可能有误差,不符合计算结果

这个元件瓦数很大,据说能通220v,我没有那么大的表测试,先试1000v,要是5441v的交流整流电路也是问题啊,整流管没有那么高的,滤波电容也没处找

网友:
接入6V交流,测次级输出电压。

网友:
5441V太恐布了

网友:
先接十几伏的交流电(一般电器变压输出)
接到初级,测次级电压!算出变压比!

网友A:
高压二极管   2CL  12KV   包邮一个  0.50
高压电容      10KV102      包邮一个  1.80
成本才2.30,有啥找不到的?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变压器,电压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二极管   2CL  12KV   包邮一个  0.50
高压电容      10KV102      包邮一个  1.80
成本才2.30,有啥找 ...

感谢提示,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变压器,电压这么高。

偶然得到的,不知哪里的老设备

网友:
准备自己搞高压实验呀!牛B

网友:
很高的电压,厉害

网友(2023-01-12):
这种是电老鼠机里的

网友:
注意高压,会打火拉弧

网友:
像电老鼠的

网友:
会不会是霓虹灯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