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块铁板解决风扇乱跑的问题

楼主(2022-08-16):
风扇太轻,经常乱跑

网购一块铁板

粘在下面

目前不会跑了

网友:
风叶不平衡,才会乱跑的。

网友:
底座加重就行!

网友:
这是后加重版底座了。

网友:
把铁板烧热直接融上去更结实。

网友:
重量是硬道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风扇讲究的是动平恒和静平恒,这是加配重

网友B:
看不懂板板贴里还是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板板贴里还是外。

外面,里面空间不够,而且还有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讲究的是动平恒和静平恒,这是加配重

可能动平衡不太好,反正底坐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