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弱弱的问一下,最近都在谈论的DM66

楼主(2022-08-16):
我看好几个大神,都在说DM66的电压挡内阻只有1m

不懂就问,这个电压档的内阻大小有什么区分啊
我刚刚试了几个

另一个华博的表电压档有20M

好多表都是1m

网友:
百度到的:
所有的数字万用表在测试电压时,电压档位的内阻要比被测回路的阻抗无限大,理论上应该无穷大。由于实际电压测试时,万用表内部阻抗和外部回路是分压的关系。当内部阻抗无穷大时,可以保障被测电压全部分在仪表内阻上,仪表的读数才会更加准确。

网友:
内阻越大 对被测电路状态影响越小,比如内阻小的表测振荡电路时可能影响骑振荡频率,甚至可能停振

网友:
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意味着灵敏度,本质上是仪器对待测电路的影响。虽然越高越好,但不一定意味着越好用。有时候还要人为降低一些。是根据使用需要而定。一般手持表电压档10MΩ居多,有的LowZ电压档就是1MΩ甚至更低的。手持表mV档有的是GΩ级,有的也是10MΩ。一般尽可能买mV GΩ、V 10MΩ的,使用时要降低阻抗容易,要提高就难了

网友A:
一般的表电压档基本都是10M左右,而全自动表貌似都挺低,比如我这个118A是0.8M,而有低阻档功能的表,差异性就很大了,比如我这139e,低阻档只有3.276K,这点阻值真能捅380v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表电压档基本都是10M左右,而全自动表貌似都挺低,比如我这个118A是0.8M,而有低阻档功能的表,差异 ...

可以,3K多包括了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3K多包括了一个热敏电阻

这感觉捅380v还是很吓人啊,而且电路板也没看到有ntc黑疙瘩,假设以最大600v电压,那么发热功率就是109w,这么离谱的功率,那ntc得有硬币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感觉捅380v还是很吓人啊,而且电路板也没看到有ntc黑疙瘩,假设以最大600v电压,那么发热功率就是109w ...

PTC不是NTC,如果测量是真实电压,PTC阻值会迅速飙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感觉捅380v还是很吓人啊,而且电路板也没看到有ntc黑疙瘩,假设以最大600v电压,那么发热功率就是109w ...

我测过220,最大的瞬时功率也就不到17W,几秒钟就降到了一两瓦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C不是NTC,如果测量是真实电压,PTC阻值会迅速飙升的。

哦哦对,不好意思搞错了

网友:
对于同一个数字表,它的直流电压档内阻似乎是固定的,不管是2V还是200V,不像指针表内阻是随着不同档位变化。以标称20K/V规格的MF47指针表为例,如果在2.5V档其内阻是50K,而在500V档其内阻就是10M,这时万用表在一定条件下可当一个简单的可变电阻使用,给实际维修工作带来方便。

网友(2022-10-08):
学习了新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