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有坛友修过这个“艾特铭客金刚3”的蓝牙音箱吗?

楼主(2022-08-16):
朋友回收了一批“艾特铭客金刚3”蓝牙音箱,送过来2个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此音箱有蓝牙、收音机、TF卡播放、LINE-IN输入播放功能,因为库存时间太长了,没把电池放坏,却把蓝牙给放坏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蓝牙连不上,音箱会播放“进入蓝牙模式”的语音,但是手机却搜不到音箱的蓝牙信号,其它功能都正常。后来再库存一段时间后,直接开不了机了。我拆开看过,好像电压都正常,它是2个锂电池串联7.4V供电,因为功放芯片需要高电压,然后另一路7.4V经过一个LDO降为5V,再串联一只二极管降为4V多直接供给一个ANYKA(安凯)的蓝牙模块,然后应该是这个安凯的主控内部集成有LDO,4V多的电压经过主控后输出2路电压,一路应该是3.3V,实测3.2V左右,另一路是1.2V,实测1.18V左右,好像都正常,但就是开不了机。怀疑是固件丢失,上“艾特铭客”的官网找固件,找到的是后缀名为.upd的文件,结合官网上介绍的刷固件方法,应该是线刷的,需要音箱能开机,连上电脑才能刷,我这个开不了机的根本刷不了,请问各位坛友这个.upd的文件能转成.bin文件用编程器来刷吗?

网友A:
管它行不行,先将25Q16的数据读出来备份,再写入下载的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它行不行,先将25Q16的数据读出来备份,再写入下载的数据试试。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文件名改成.BIN写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文件名改成.BIN写进去?

可以读出来比较一下,看文件内容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文件名改成.BIN写进去?

分析的头头是道,就不知道到好的机器拆个存储把程序读出来吗?有很多机器有好有坏那代换法无疑是最快的判断方法

网友:
要个好的把固件提取出来刷进不能开机的试试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文件名改成.BIN写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如果upd文件大小是2M,确切说是2097152 字节,应该没问题;否则需要额外处理了

网友:
简单的别复杂化,这种拨动开关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不开机的很多,先检查一下开关,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简单的别复杂化,这种拨动开关长时间氧化导致不开机很多,先换个开关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等高手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要借一台热成像了,看看有没有小元件发热

网友:
我居然有个全好使的然后送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