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众筹的WiFi智能插排 TechHome AERO6

楼主(2022-08-16):
  拆个京东众筹WiFi智能插排,

正面

背面

还带usb

内部

螺丝打滑牙学徒工打的嘛

里面连接线没焊掉拿不出来的将就看吧!

这下面是颗电容也脱焊了

插座螺丝柱断了好几个没法固定了,

这条零线也掉出来了

零线和火线压着太近,把皮压破损了

火线把它梳理一下。
用了几年一直放床头用来充手机和风扇,这塑料太差劲了,这塑料太差劲了,很脆。

网友:
看做工一般啊。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A:
功能不错,就是做工不咋地

网友:
插排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线上压得到处都是印子啊,模子做太小了?

网友B:
众筹了多少钱,这个不适合用,太次了

网友:
这 线 过载或 线皮磨破 哪后果。。。。。。。。勇气可嘉。。。。。。。。。。。

网友:
做什么事儿都不认真,这质量也敢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筹了多少钱,这个不适合用,太次了

好几年了价格好像60左右吧!订单又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不错,就是做工不咋地

功能还算正常,就是塑料太差了做工差了点

网友:
插排还是别加太多无用的功能好

网友:
不正经的排插

网友:
铜丝够 粗,就是做工一般

网友:
太一般化的焊工了

网友:
做工相当一般

网友:
做工还可以,插座固定可以用热熔胶,如果要过大电流的话就换AB胶

网友:
开起来,看看有点怕怕

网友:
线破皮了,换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