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选择困难症:DIY 硬盘 与 矿盘

楼主(2022-08-16):
我打算買一個大容量(4TB以上)的固態來容納我日益增大的 Steam Library. 於是我就在某魚上找到 1500 元左右的3.84TB pm981a 跟 p4501,本來想作罷,但我其後又看到原來自己可以DIY硬盤而能省百來塊錢,可惜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硬盘DIY,沒有經驗,就有些膽怯
我現在計劃用四个东芝 TH58LJT3V24BB8N 1TB 颗粒 配 1G 内存,2262en 主控。未來可能會再加四个颗粒来扩容。
不知道你们觉得方案有没有问题呢?
有没有更好的主控或颗粒?(应该很多吧)
我应不应该继续瞎折腾?(综合风险回报)
若知识有所错误,还望大佬们指正。

网友:
矿盘靠谱的也行

网友:
工具有吗?有就自己捣鼓,没有考虑下成本

网友A:
首先有没有贴片经验?自己搞有失败的成本

网友B:
有工具有技术当然自己搞

网友:
我觉得英特尔的4T也是不错的选择,同时企业盘4T的都是垂直记录的也还可以。

网友C:
找合适的矿盘先用着,出问题就搬颗粒DIY,,,

网友D:
Steam Library建议选择机械硬盘,可靠性要高于SSD

网友E:
首先2262EN只支持2TB(别告诉我你有4T固件,那我可要膜拜了),而且1T要对应1G缓存,而且东芝BICS4固件有的人不多,不认识人你不一定搞的到固件;
4T/8T的NVME目前仅有风沙鸽大佬在做,是基于群联E12主控
咸鱼上不熟的店家卖的矿盘风险不可控,如果要购入,推荐方力科技(淘宝店铺),(南京)镒胜科技(淘宝店铺)至少有一段时间的稳定的店保

网友F:
小容量用SSD,大容量用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容量用SSD,大容量用机械盘

目前就是用机械硬盘,但它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eam Library建议选择机械硬盘,可靠性要高于SSD

其实我觉得Steam Library 应该是最不值钱的资料吧,反正可以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合适的矿盘先用着,出问题就搬颗粒DIY,,,

但是如果我买P4510 的话,网上好像没有开卡工具呀,那是不是就没法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工具有技术当然自己搞

很多年没有搞过 BGA,有些不自信。对于开卡更是陌生。有没有大神做过完整教程供我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没有贴片经验?自己搞有失败的成本

有一点吧。失败的风险有啥?是不是容易会焊坏主控和颗粒?我也没焊内存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2262EN只支持2TB(别告诉我你有4T固件,那我可要膜拜了),而且1T要对应1G缓存,而且东芝BICS4 ...

哪里可以看到主控最大支持容量啊?我在2262en的datasheet也沒見过有这个参数。
固件是不是要主控跟颗粒一起刷?我一直以为只要主控就行。
主控是不是要跟特定的颗粒匹配?网上有没有人整合了一张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做个鬼。自己diy只适合自己玩玩。你既然要放东西。就老老实实买盘吧。可以考虑企业级的u2盘,现在因为矿盘问题,固态价格已经很低了。甚至比自己diy要便宜的多。比如我昨天才买了4个英特尔的4510 4t的。通电几百小时。寿命98%写入400多t。只要1590还是送转接卡。

网友:
如果没有MLC强迫症,建议远离DIY。

网友:
DIY的 U盘我玩,DIY的 SSD我不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