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容量测量时的截止电压是多少?0.6V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2022-08-16):
刚刚买了一个带电池容量测量的LiitoKala M4充电器,测量镍氢电池容量时发现它充电截止电压大约是1.5V,放电截止电压竟然是0.6V,感觉有点过充和过放了,那么电容的容量到底是如何定义的?

3.7V锂电池、镍氢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
印象中应该是0.9或者1.0

网友:
镍氢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大约是1.4V,放电截止电压大约是1V。

网友:
疯猪35A放电测试,倒是见过0.6截止的,放电启动瞬间电压直接只剩1.1了

网友A:
0.6v是有点低,不过也要看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
最好不低于1v

网友:
从大厂镍氢电池的PDF规格书来看一般为0.9--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v是有点低,不过也要看放电电流多大

按照说明书好像是500mA,我的电池虚标是700mAh的,那就是1C放电

网友B:
1C放电,0.9放到0.6貌似没有几个mAh的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放电,0.9放到0.6貌似没有几个mAh的容量吧?

没有专业的设备测量,当时也没有盯着,应该是这样的,估计如果画曲线应该是直线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