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拯救一个西数1TB台式机械硬盘

楼主(2022-08-16):
同事的办公电脑,硬盘坏了 ,不要了,被我捡回来了。主要是容量还不小,扔了实在可惜。我家里电脑最大的硬盘也就1T。还有台电脑上是500G的。

主要是数据线接口扯断了,还把铜箔给整掉了

这是用了多大力啊,整成这样

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废板,主要拆接口用。

先堆锡,然后用拆LED神器

轻松拿下

清理一下排针

焊接就轻松了,主要注意处理一下铜箔部分

装完

上机试验,好多警告,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

扫了一下,前面好多坏道

把坏的部分单独分个区,然后屏蔽掉,还剩800多G,留着装点资料用用吧

网友:
用DG修一遍再用,这么用肯定会掉盘,这盘还是不错的,蓝盘的绝唱了

网友:
医好都浪费药费。 完全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这多红块,别存重要数据啊。

网友:
别用了,c505都黄了,这盘用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WDR或者找个自动T跑一圈。。。

网友:
焊的真漂亮,可惜不堪大用了,
那个接口好像500G  1T的都差不多

网友:
这么多黄牌警告,是我的话还是忍痛割爱算了,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机械硬盘真的被淘汰了

网友:
楼主手艺很OK

网友:
存数据没问题吧?

网友:
早知道这么多警告就不该修啊

网友:
家里旧电脑的老硬盘都留下了,但是鸡肋的很,存重要数据吧怕丢了,存不重要的数据吧,我存了干啥?
修复硬盘来恢复重要数据倒是一个有意义的技术活儿

网友:
这盘也用不了多久了,先低格屏蔽坏道凑合能用

网友:
这硬盘修好也没用了,已经出现物理坏道了,过不久就会报废了,也有用工厂软件彻底屏蔽,降级使用

网友:
手艺不错,有坏道了啊,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其实修好了,你用着也很膈应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一流。
只是这盘一旦红了,再屏蔽也没啥大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