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6块钱的网红表DM66到手就搞废了

楼主(2022-08-16):
出厂精度还是不错的! 乱按一通尝试校准,啥也没搞明白,发现测量值变大三倍,非常准的3倍!

楼主:
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哈哈

网友:
返厂维修,马上变成硬芯!!

网友:
期待大哥研究明白,到时候科普一下。
给你

楼主:
这表  交流电压档就600V一个量程!
没有交流电流档
没有电容档
通断二极管档二合一,慢的要死!
Live 不好使。
NCV 不好使。
,,,,,,,,,,
不具备炮灰表的资格,炮灰表要求基础功能好用,价格还便宜!这表只占了便宜这一条!

网友A:
16块不是钱?浪费啊

楼主:
转盘中间这一圈,看不懂为啥搞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中间这一圈,看不懂为啥搞成这样

如此垃圾方案为啥被设计出来,或是它的真实性能没有发挥出来?既然是单片机应该可以外接晶振。估计用的内部振荡器所以速度慢

网友:
还没洞房就离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块不是钱?浪费啊

没事,我脸皮厚,申请退换货了 哈哈

网友B:
快说说你是怎么把它弄瘸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说说你是怎么把它弄瘸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我就是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最后就废了

网友:
让你这么一说感觉这个表很高级呀,能够自动进行校准,只不过标准源选错了

网友:
这表应该能面板校准,只是不知道标准源的数据输入要多大,幸好我没输入标准源不然也像lz一样喽,,,,

网友:
转盘如此白净,是镀锡还是镀银?还是拍照角度引起的。这个充当炮灰表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中间这一圈,看不懂为啥搞成这样

比较有个性

网友:
这表我觉得讨厌的地方就是响应速度慢,以及某些尾数不能显示,测电压,一开始还误以为表笔没接触好,而且测电池电压,有些值例如3.226,直接跳到3.228v,然后来回跳,位数7被吃了,但或许4.217就能显示,反正随机的。

网友:
这种所谓的全自动表,丢掉了最基本的测量功能,只是蹭流量般的说自动,不要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  交流电压档就600V一个量程!
没有交流电流档
没有电容档

LZ,这些基准电阻都是自制的还是有现成可以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