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ELL AC511 USB 条形音箱拆机

楼主(2022-08-16):
DELL AC511 条形音箱拆机
接电脑突然不能识别了,不知道是那个坏了?usb供电问题?还是usb芯片问题??

楼主:
接电脑突然不能识别了,不知道是那个坏了?usb供电问题?还是usb芯片问题??

网友:
好复杂 的样子,大牌子都这么复杂

网友:
显示器用的吧?

网友:
好复杂,这么多的料

网友:
看着电路板上密密麻麻的原件就感觉高级

网友:
挂显示器下面的。我也有,但不是这个型号,这么多原件。还是蛮高级的

网友A:
之前以为这玩意跟某宝9块9的小音箱一样,就是一个USB供电的TDA2822之类的小功法喇叭,没想到实际上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DELL 卖的应该很贵啊

网友:
一个音箱有必要弄这么复杂吗!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都是代工贴牌,电阻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都是代工贴牌,电阻歪了

100买的二手,新的好像也才150-200之间吧。。。看电影效果其实还可以,有环绕效果,重低音效果。

网友(2023-09-01):
居然要这么复杂,不带USB声卡,不带蓝牙,只是功放要这么堆料么?

网友:
电路还有点复杂,但是这种音箱音质也就听个响。

网友(2024-05-08):
我刚想把我的也拆了,找了半天没找到螺丝。。。。

网友C(2025-02-08):
引用 网友A:
之前以为这玩意跟某宝9块9的小音箱一样,就是一个USB供电的TDA2822之类的小功法喇叭,没想到实际上里面这么 ...

音质比不上现在拼多多哪些条形音箱了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C:
音质比不上现在拼多多哪些条形音箱了

比如说?推荐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