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首款石墨烯散热M.2 SSD发布:极限读写不降速掉盘

楼主(2022-08-16):
PCIe 4.0时代,SSD的速度有了显著提升,可由此也带来发热量增加的情况。一旦热量聚集过多,轻则降速,重则还可能造成卡顿甚至掉盘。日前,十铨(TEAMGROUP)发布了业内首款石墨烯技术加持的M.2 SSD产品MP44L。

官方介绍,为了改善散热效果,此次将石墨烯铜箔标签贴在了外表层上,因为只有不到1mm厚度,所以不会干扰到安装。

如果配合传统的散热装甲,那么可以享受到双倍的冷却效果,从而提高固态盘运行稳定性。

基本参数方面,MP44L走PCIe 4.0 x4通道,最大读取速度5000MB/s,写速4500MB/s,集成SLC缓存,容量可选250GB到2TB。

价格方面,250GB卖49.99美元,500GB卖79.99美元,1TB卖135.99美元,2TB卖287.99美元,8月底在北美率先上市。

网友A:
石墨烯只是自体导热强,与空气接触的这一面导热反而一般。所以不用想着上面再压个散热片,没什么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烯只是自体导热强,与空气接触的这一面导热反而一般。所以不用想着上面再压个散热片,没什么卵用。 ...

那就加冷凝片